[其他] 拆一个无线领夹麦克风接收器

楼主(2023-12-13):
买了一个无线领夹麦克风,接收器是type-C口的,我是想接到台式机上用,先拆开来看看是USB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结果拆开接收器一看,这外壳也太大了吧,别人家买房子送阳台,它这是送了一座花园吧。

做了个小盖子装上去,比原装的好,不用的时候插到麦克风的充电口上,也不至于弄丢掉

标准USB信号的,用转接头可以直接接台式机用

网友:
应该是为了和发射器外观匹配吧

网友A:
是不是插手机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插手机也能用。

本来就是插手机用的,接收器有Type-C和苹果两种接口的,一般拍短视频的用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插手机用的,接收器有Type-C和苹果两种接口的,一般拍短视频的用这个东西。 ...

我还以为手机无线麦克风都是走蓝牙的。

网友:
这也是配合直播用的!

网友B:
这个是主播用的,楼主要开播了?

网友C:
接收器是类似一个USB声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主播用的,楼主要开播了?

准备先招几十个妹子试试,有收益的话再扩大规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器是类似一个USB声卡吗

就是USB声卡,设备管理器里是麦克风(USB 2.0 Device),不过没有输出设备

网友:
小点使用方便,改的太小容易找不到或丢失

网友:
集成度高了,越来越小

网友:
改小了外壳用着方 便

网友:
这个壳够大

网友:
内部好简单呀!

网友:
芯片型号不拍下?

网友:
感觉这么大外壳有故事

网友:
把麦克风也拆开看看,跟接收器是无线电波传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