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太麻烦,哪位推荐一下小主机

楼主(2023-12-13):
电视机位置只有1个网孔,这位置只能接路由器(信号覆盖原因),运营商安装不了机顶盒,以前都是在电视机上安装app看电视,现在看不了。准备配个微型主机,把电视机当显示器的同时看看电视,请坛友推荐一微型主机。

网友:
tvbox解君愁

网友:
我一个盒子也看不了电视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免费看电视的app没有

网友:
我在看地面数字电视。

网友:
买一个n100够用了,。

网友:
N100足以解君愁。

网友:
N100 啊,性能强劲,功耗只有6W

网友:
现在电视也沦为刷短视频的大号手机了

网友A:
同楼主一样,都是电视机位置只有一条8心网线,我的做法是,用这条网线的4芯接个路由器,4芯做lan分回去集线盒,走回房间电脑。电视里面装个TVbo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一样,都是电视机位置只有一条8心网线,我的做法是,用这条网线的4芯接个路由器,4芯做lan分回去集线 ...

缺点是这样内网就只有百兆的速度,50M的网络这个就够用的

网友:
马云家的 破解版魔百盒或者外贸盒子

网友:
N1足够了,也可以上个歌华1002,华威海思芯片,貌似画质好一些

网友:
最近很火的847工控板也可以考虑,再上一个无线网卡,要不要网口都无所谓了

网友:
N100有点贵了,你可以X鱼上去弄个升腾D610,就100多点,然后装个凤凰OS,安卓电视APK软件随便装,当然最好再配个USB2.4G遥控器,就方便多了,如果要求性能好一点,也可以买D660的

网友:
带HDMI被动散热的3865U/3965U矿机控制板,值得拥有。

网友:
单线复用可以装运营商的IPTV机顶盒

网友B:
可参考这里--拆个HTPC主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用老古董组装一体机:联想显示器+小主机合体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这里--拆个HTPC主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700&fromuid=473544 ...

谢谢  准备弄了

网友:
买个支持IPTV透传的路由,然后单线复用。
https://blog.csdn.net/wzp1986/article/details/12940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