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剃须刀里面的充电电池电压

楼主(2023-12-13):
请问一下,剃须刀里面的充电电池,两节串联,测单节电压是1.2v,我记得锂电池没有1.2v的电压呀?那是镍氢还是镍镉电池呢?哪个品牌好用也请推荐一下,谢谢各位英雄啦!

网友:
估计是镍镉,一般很少小电器内置电池用镍氢的

网友A:
1.2V一般都是镍铬,皮实耐超

网友B:
看出厂时间,近几年镍氢的多了。

网友C:
刮胡刀有各种电压的,1.2的。2.4的。3.7的。

镍系单节   镍系两串  镍系两并
锂系单节

外观就更多了。括号里是数字法尺寸,型号太多了标识也不统一,

AA(14500)1/2AA(14250、有的丝印是怎么印的,其实是AA  14480)  2/3AA(14280)  4/5AA(14390) 5/7AA(14330)
AAA(10440)
N(12480)

单独强调一下吧,1/2AA。。这个型号实际见过三种。
一种是14250的单体,短是它的标志。
一种是14250的串联,它电压是2.4V的。这种和AA热缩外观一样。双皮类型,扒了能看到是串联。
一种是14480的单体,它其实就是AA的,
单独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
1.2是镍铬或者镍氢电池,买一样长度的,容量中端的,不要买高容量的,高能量反而不耐用

网友D:
镍镉电池或镍氢电池都是1.2V的,早期镍镉的多,后来是镍氢的多,现在都用锂电池了。松下镍氢的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出厂时间,近几年镍氢的多了。

三无产品,上面一个字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刮胡刀有各种电压的,1.2的。2.4的。3.7的。

镍系单节   镍系两串  镍系两并

看不懂,比如14500是什么尺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镉电池或镍氢电池都是1.2V的,早期镍镉的多,后来是镍氢的多,现在都用锂电池了。松下镍氢的就不错。 ...

镍铬和镍氢能互换吗?会不会冲爆了呀?

网友:
应该是镍镉电池

网友:
一般是镍镉电池,皮实又便宜,利于厂家降低成本

网友E:
一般电池表面都会有标识,是什么规格型号,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电池表面都会有标识,是什么规格型号,是什么材质的。

啥都没印,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一般都是镍铬,皮实耐超

而且内阻还低

网友:
1.2V一般都是镍铬

网友:
5号7号镍氢,镍铬电池都是1.2伏吧。

网友:
可能是镍镉,但坏了织也只能买镍氢,为了捧锂离子,不让用镉了

网友:
我剃须刀改成锂电,充一次电可用2,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