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DC12V 电源拆解

楼主(2023-12-13):
之前发贴《电驴抽风了,转把电压异常自动启动电机
用12V设备(喇叭,刹车灯,转向灯等),12V设备启动瞬间,电机会突然自动运转一下,12V设备一直通电又正常(比如大灯),即使捏着刹车断电开关,电机依然抽风往前冲……

抖音几乎都说是负极线接触不好,我试过很多次,电瓶直接接线都无法解决问题,无奈断开尾部示宽灯、刹车灯、转向灯设备,降低12V功耗勉强使用。
自己搞电的,有比较扎实功底,自己搞吧,线路排查无果,使用12V设备才出现问题,自然先查DC12电源,先买个新的看看

看上去很简单,DC12V 120W,感觉没有这个大功率。

10年的电源,2013.9出厂,不容易啊,内部做工明显要比后来买的扎实。
新电源换上去立马满血复活,这也太省事了把··
不行,得继续折腾,拆旧电源

密封不好,板子有进水痕迹,难怪有故障,目测没有原件烧损痕迹。

仔细看,有个引脚貌似虚焊了···

我这焊工简直是一塌糊涂···

MOS据说要上牙膏才用的住

外壳变形,老虎钳试了还是有缝隙,拿出万能704,不过这涂胶工艺也是一塌糊涂··

至此,电驴故障圆满解决

楼主:
话说也不知道DC12V电源抽筋跟这个虚焊是否有关系,虚焊元件是初级电容,貌似跟我这个故障现场有一定关系,12V设备开启瞬间掉压

网友:
新的可以退货了

网友:
上海铁塔王,玫瑰之约

网友:
我那个也是类似故障,一开大灯电机就有个向前的力,直接刹停还会自动保护,要重新开电,停车只能慢慢往前走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好危险!
没分享原理图、电路图,差评!

网友:
阉割到无以复加了~

网友:
旧的做工不错

网友:
看来是虚焊导致的问题

网友:
虚焊导致的问题

网友:
箔面总得酒精拭净吧,要不.像尿床了

网友:
虚焊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用可以用,淘宝的好像差不多,电流大了发热,一般估计也不容易坏,以前好像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