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振牛led灯条拆解

楼主(2023-12-13):
前段时间客厅灯疯狂蹦迪想着有好几年了换过驱动电容两次,打算直接换套新灯条,淘宝选了一家看着还可以好显色无蓝光,但要好几天,在这几天客厅乌漆麻黑的,又给换了个电容,原来是400v6.8uf的找了个400v10uf的换上了,刚修好没几天买的灯到了,那么就看看啥样盒子都没有就是一个泡泡纸包着三个灯条一个驱动,灯条是这种的背面和铝基板烫在一起驱动好轻拆开开开果然是这种的吧电容掰一下离远点应该会延长寿命把

网友A:
降点电流看下是不是寿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点电流看下是不是寿命好点

不会算限流电阻

网友:
直接降低一半电流用才靠谱

网友:
现在LED灯条换着方便了

网友:
能亮就是好灯,能亮多久看时间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
看芯片丝印去找手册,都会有计算公式,偷懒就直接把1.6欧的换成2欧再测功率,慢慢加大电阻

网友B:
只要散热得当,放心用。不用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散热得当,放心用。不用改电路。

散热就是那个基板

网友C:
灯珠太密集,开10分钟试试温度,怕是会很高,建议降流使用或者加散热片

网友:
不管怎么样,还是自己整的放心。

网友:
电容都挨着电源芯片和电感,电解液被烤干了,将电容掰开一点远离发热源会耐用点。

网友D: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貌似原设置LED端工作电流220mA左右,有些偏大,散热吃紧,可以考虑调整RS1、RS2的阻值,将LED端工作电流调到180mA降功率使用。

网友:
现在都是带透镜的了

网友:
散热不行,多好的灯都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貌似原设置LED端工作电流220mA左右,有些偏大,散热吃紧,可以考虑调整RS1、RS2的阻值, ...

调整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太密集,开10分钟试试温度,怕是会很高,建议降流使用或者加散热片

十分钟灯板烫手

网友:
加强散热或者降低电流,可以延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