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害人的铸铁下水管(已强磁吸通,附后)

楼主(2023-12-13):
2011年买的二手房(房子1999年建成),一直空着未住,今年10月份搬出蹭了免费住了21年的房子(水电费一直全免,只管用)。来到这房子住两月,卫生间洗澡时下水流淌缓慢,这卫生间自己曾“崛地三尺”改造过。今中年用小汤瓢做个铲不起来,后找硬盘取强磁吸出了许多,还未搞通,下班后继续,上图片了(手机上图难免横坚斜趟,相册图片是正常的)。

网友A:
直接换塑料下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塑料下水管

铸铁沉水弯是在楼下家的,怎么换?多谢

网友:
下水管容易堵

网友:
铸铁下水管的确安装维护都非常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铁沉水弯是在楼下家的,怎么换?多谢

只有找楼下协商了,今年初我换过家里老房子的厨房下水道,四楼到七楼。不过因为是几十年的老邻居,大家都很熟,打了几通电话确认就完事。如果谁都不认识谁,能否协商还是个未知数,或者通过街道办、居委会等部门出面协商,也许管用。主要是个费用分摊的问题,自己亏一点可能会比较有利用协商。

网友:
说说我老丈人家的下水管,也是铸铁的,老是堵,后来我舅子拿角磨机,切割开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内部管壁上结了厚厚的一层污垢,中间下水的部分变得很窄,估计是用了几十年,累积了很多污物才这样的,很难去除和清洗干净,后来干脆换的PVC下水管。

网友:
铸铁 管是 上个世纪 因为穷而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真是埋雷
换不锈钢或者塑料管能耐用一点。

网友:
我把厨房下水铸铁存水弯给切割了,用软管代替。

网友:
这都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了(当时只有那种条件)

能用几十年的也不错的

网友:
管道疏通剂试试,强碱去去有机物

网友:
铸铁就是不耐用,当时的历史背景应该是PVC材料供不应求吧。

网友:
铸铁管道内部生长真菌更可怕,我以前住的一楼下水管就是铸铁的,里面长一种白色真菌,很硬 ,每次投通顶多撑3-4个月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用稀硫酸腐蚀效果相当不错,危险性比较大,倒完硫酸赶紧离开崩那都是,把握不好容易烧漏。关键是现在哪有硫酸呀

网友:
我住4楼,如果下水道出问题估计不好办,当初装修时,楼上(5楼)把阳台的下水道搞坏了,当时就上去告诉他,但没做任何整改,每逢下雨,就渗水,想着影响不大,不想邻居间闹矛盾,于是就这么过,二楼住着的位寡妇,好像所有的人都欠着她几百个W,从不打扫楼道,所以我们的楼道是我所见过最脏的。楼道灯坏了很久了,有两位老人逐家征求意见维修,但没下文了,要是修下水道,从上到下都不好打交道。

网友:
硬盘外壳是铝的吧,扔了?便宜捡垃圾的了

网友:
父辈那时侯的房子都爱用铁下水,实在没办法也只能大修,能出钱解决的一般都没问题,很多时侯就是有的人不愿意出钱产生麻烦

网友:
直接换管,以绝后患

网友:
那年头铸铁管是高大上的存在,一般普通的都是用瓦筒罐的,那种渗漏可是有味道的。

网友:
同等遭遇,堵,上面渗水。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