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24V集中供电电源

楼主(2023-12-13):
二手市场淘的一个名伟24V开关电源,功率600W

本来用来给锂电圆锯供电的

每次收纳线头一堆让我很烦,而且220电源线头外露有安全隐患

24V电源除了可以给锂电锯供电
还可以用使用JBC245焊台,T12焊台,好喔速电动螺丝刀等

原来打算用电源外壳开孔做,因为壳本身金属,
散热各方便都不错,但是卡了一下,足1MM厚的钢板让我放弃了

想起上次改造开调电源用的那种盒子给睿登电源RD6006安一个新家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又找来一个比对了一下,刚好能放下,就是前后接线柱挡住了
放不下

有一说一名伟电源做工是真的狠

背面走线一样豪横

细节用料想当不错

大电容上红宝石,以前的做工真的没得说

大电感滤波放人相当放心

话不多说,开干

先把前后接线柱给拿下

换上2.5MM的软线

焊点清洁剪好

拿掉接线柱后放进盒内比对一下
电源底板保留,正好固定风扇

确定一下风扇位置准备开孔

若要开孔靓,先得划好线

用定位针先戳个点

3.5MM钻嘴两边开孔

接口装前面,打算装XT60(电锯),XT30(JBC245),
DC(T12或好喔速BL4000)三种接口

也是先定位一下,不至于接口太乱

每路独立开关控制,互不干扰

全部接好大概就这样子

左边本来想找个带灯的总开关
手上没有,就安个电压表也可以装13一下

三线电压表,也是刚好手上有货

电源总开关放后面了,接触位置用纸皮隔开
绝缘,本来想用环氧板的,刚好手上没有,以后再算了

通电测试,没有问题

JBC245老线还是用DC接口,以后升级成XT30

改造完毕,测试了两周没有问题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电源多少钱买的?加强散热哦,这种密闭空间容易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多少钱买的?加强散热哦,这种密闭空间容易高温

好像20,左右都开了孔,电源一开风扇启动,测试过一段时间手摸也是常温

小锯启动才不到10A电源,余量太足,温度根本上不去

网友B:
就是方案太老,估计效率高不到哪去。

现在淘12V电源的话,可以考虑去淘电脑电源,

新电源都是单独12V一路输出,后面DC-DC其他几个电源,不存在以前电源负载均衡的问题。

网友C:
风扇应紧挨着胶壳,不要留空,这样风扇不管是往外还是往里送风时,都能急时排出

胶壳与风扇之间有留空,散热会打折

网友:
有防水盒子,好看多了!
这明纬电源做工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方案太老,估计效率高不到哪去。

现在淘12V电源的话,可以考虑去淘电脑电源,

24V电压,都有哪些电源推荐?

网友D:
你纸板绝缘那里有很大的隐患,边上就是散热片,大功率运行的时候发热很厉害,搞不好会起火,搞点别的东西吧,弄个陶瓷片玻璃片也比这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应紧挨着胶壳,不要留空,这样风扇不管是往外还是往里送风时,都能急时排出

胶壳与风扇之间有留空,散 ...

安装的时侯已经帖紧用热熔胶固定,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纸板绝缘那里有很大的隐患,边上就是散热片,大功率运行的时候发热很厉害,搞不好会起火,搞点别的东西吧 ...

本来想用环氧板,当时做的时侯手上没有,以后会换上,谢谢提醒

网友E:
改造不错,多加个风扇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造不错,多加个风扇会不会更好

肯定会更好,经过一段时间测试,温度都不超38,看后期需要再考虑加装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用在哪呀?!

网友:
这个品牌的电源质量很好

网友:
二十几安的电流,走线不豪横一点受不了

网友:
后级大电感不是滤波的吧,应该是储能的

网友F:
20针便宜吗,闲鱼350w的都得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针便宜吗,闲鱼350w的都得30

一口价买卖,又不包好坏的

网友:
尺子划线定位方便

网友:
不错,不过还是喜欢工频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