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请问朋友们!这个一芯的FC1178BC到底要用什么工具才能量产正确啊

楼主(2023-12-13):
我的这个16GB的u盘前段时间出问题了,电脑显示都是0空间,用芯片检测是FC1178BC的主控在网络上包括一芯官网上的工具都不能识别的,最后还是在本论坛上找到一个朋友回复的it mp tools20180525版本工具才识别成功,选择更换了这个工具里的多个Flash ID测试, 终于从量产成4GB到最大7.8GB的了呢!看嘛!但是这个检测是16GB的啊!不知道要怎样设置的了,请朋友给看看吧!谢谢啦!!

网友:
一样量产失败的路过,还好京东买的,退换货了

网友A:
服了,这个主控官网就有公布量产工具,你自己可以挨个试一遍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了,这个主控官网就有公布量产工具,你自己可以挨个试一遍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

朋友您好!我把官网上的都下载下来测试了一遍的,都根本不能检测到这个U盘的!芯片精灵先前检测是这样的,最后下载另外一个版本检测又是这样的呢!只有用20180525工具插上u盘都还能检测到flashID的呢

网友(2024-08-03):
路过学习!有解决吗?工具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