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换京谷风蓝牙无线降噪耳机电池

楼主(2023-12-13):
这款京谷风蓝牙耳机,带主动降噪,降噪深度能达到-35db吧,只要20多元,全新,只是电池不行了,跟coumi 861是同型号,都是东莞库柏生产,洛达1562芯片,10mm羊毛盆,整体素质相比20多元的价格,超值,接下来开始换电池:

这个耳机不用加热,沿接缝撬开一点缝,用指甲划开就行,很简单,然后能看到黑色的电池支架,拆除掉

拆掉黑色支架后就能看到电池,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步骤

因为电池下面有双面胶,粘着排线,需要小心翼翼把电池与排线分离,用镊子紧紧贴着电池底部插进去,然后一点一点的分离,能分离出来接下来直接换电池就OK了。

换好电池的样子

网友:
可惜是入耳的...........

网友:
电池都做成纽扣式的了,容量不大,价格不低

网友A:
老铁,这个我拆过,最好的拆法是打开耳柱,取出主板,去掉排线的胶,然后耳壳里面可以全部拿出来,方便操作,基本是无损操作,1562这价格性价比没的说了。。。

网友:
电池看起来比较容易更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这个我拆过,最好的拆法是打开耳柱,取出主板,去掉排线的胶,然后耳壳里面可以全部拿出来,方便操作 ...

不是,打开耳柱的方法,虽然换电池容易了,但后期还得还原耳柱,塞主板装排线,密封好才能恢复原来的降噪效果(曾经有一个没有密封好降噪很差,重新密封才恢复)

网友:
这么便宜,不知道音质咋样

网友:
圆柱的电池好些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拆这东西就是要技术加耐心,不然基本玩完。

网友B:
现在的耳机,我一般都不敢拆了,要么是超声波焊接,一是怕拆坏,二是怕拆花,不知道楼主是热风多少度吹开的?

网友:
技术加耐心

网友:
入耳式耳机的电池太小,使用时间都不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打开耳柱的方法,虽然换电池容易了,但后期还得还原耳柱,塞主板装排线,密封好才能恢复原来的降噪 ...

那倒也是。。。不过app都倒闭了,无所谓了,不然这耳机还能卖点钱,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耳机,我一般都不敢拆了,要么是超声波焊接,一是怕拆坏,二是怕拆花,不知道楼主是热风多少度吹开的 ...

这款不用加热,直接就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