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德生PL-38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3-12-13):
客户的一个德生PL-380收音机不开机,直接拆开修理。

背面板。

正面板。

全部拆开。

主板

拆开屏蔽盒。

拆开屏蔽盒。

故障点在液晶屏后面。

主板故障点1。

按键板故障点2。

全部功能修复。

网友A:
德生的收音机,居然还有客户愿意修?不知道楼主修一次收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的收音机,居然还有客户愿意修?不知道楼主修一次收多少米?

起步价50,少了不修。

网友:
低档收音机二手便宜几块钱一台,小问题自己修。

网友B:
这故障点不是很容易发现。

网友C:
所以是按键的问题吗

网友:
故障点很隐蔽

网友:
按键坏了啊

网友:
我还有一台在吃灰

网友D:
这是进什么液体腐蚀的么

网友:
德生不是直接发回厂里免费修吗

网友E:
这个型号的当年不便宜,属于高配的收音机,但是不喜欢按键用锅仔片,接触不良不好维修,要是轻触按键会好很多,坏了更换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点不是很容易发现。

大致确定故障范围还是能找到,就是拆开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按键的问题吗

不是,按键是背光按键,只是顺带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进什么液体腐蚀的么

估计是长期在潮湿环境中使用,过孔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的当年不便宜,属于高配的收音机,但是不喜欢按键用锅仔片,接触不良不好维修,要是轻触按键会好很 ...

现在新的价格也不便宜,轻触按键里面也是锅仔片,还是这种锅仔片好修,成本都不要,清洗一下就好。

网友:
有一台这机,银色的,平时放着吃灰,有时拿出来玩玩。现在都是玩机,很少真正收听

网友:
电匣子,不太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