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77-II 直流电压档有底数问题

楼主(2023-12-13):
手里有台年代久远的Fluke 77-II,一旦空气中湿度大时,直流电压档就有点底数。就像得了风湿病一样。用电吹风吹一下就能恢复正常:屏幕显示“.000Vdc”。如果空气中湿度不大就能保持正常的底数。用纯酒精擦拭过电路板也没有改善。该表的电路板也没有漏过液或进过水。这个底数问题困扰好久了,请教各位大佬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高度酒精里泡一天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严重漏液的75,和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一样,而且电阻档也有影响。后拆下LCD及支架,用分析纯酒精反复清洗PCB,在阳光下充分曝晒后,用高温胶带把LCD斑马条接触点以及导电橡胶触点封好,整板正反面涂刷PCB三防漆,干透后问题解决。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底子有点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严重漏液的75,和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一样,而且电阻档也有影响。后拆下LCD及支架,用分析纯酒 ...

感谢提供经验和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严重漏液的75,和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一样,而且电阻档也有影响。后拆下LCD及支架,用分析纯酒 ...

三防漆用UV灯固化还是普通太阳照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买的是太阳晒就可以固话的那种

网友A:
补充:我买的是淘宝上“透明快干三防漆 pcb电子防潮防水胶 线路板绝缘漆 喷涂/刷涂/浸泡”这种,刚看了下还有卖的,10元一瓶包邮,实际用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我买的是淘宝上“透明快干三防漆 pcb电子防潮防水胶 线路板绝缘漆 喷涂/刷涂/浸泡”这种,刚看了下还 ...

谢谢分享,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