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高手 铭瑄复仇者240G初始化显示出现严重错误

楼主(2023-12-13):
铭瑄复仇者240G,现在插电脑上显示未初始化,初始化显示出现严重错误。主控SM2263XT,可以进ROM模式,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版本颗粒。

丝印:29F01T2ANCTH2
           181527
现在硬盘上的指示灯是不亮的,主控和电源管理附近发热。

楼主:
现在跑12%报错,DUMP SYSTEM BLOCK,弹窗提示SWPTEST ERROR,
信息:NVMEPASS THROUGH FAIL IN DATA IN VENDOR CMD READ PHYSICAL PAGE。
软件是:SM2263XT_B16B17_PKGS0620A_FWS0614B0。

网友A:
这里提供了从颗粒识别到固件下载,至于发热,上电流表测试,可以参考我另外一个帖子,关于固态硬盘维修的
http://flash.microce.com.cn: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提供了从颗粒识别到固件下载,至于发热,上电流表测试,可以参考我另外一个帖子,关于固态硬盘维修的 ...

谢谢老兄,我试了试1.8V,直接报错,不到12%,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闪存的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闪存的问题了吧

不知道啊,老兄见过以上提示?

网友C:
M.2的 是用什么转接板呢

网友:
设置界面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的 是用什么转接板呢

装专用驱动就可以直接在主板m2插槽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