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怎么老是自动停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13):
商店500多买的,也用了一两年了,最近几天老是自动停止,按了后是转圈的,不定时然后就变停止 (横杠)

前天我拆开我以为塑料按键里面有水分就刷干净吹干然后得了用了两三次天又变回来自动停止了,请问是主板问题吗?还是主板上面的弹簧顶部有点生锈的原因啊

补充内容 (2023-12-18 09:57):
感谢大家回复,是加热盘太脏了,楼下兄弟说对了,我擦干净加热盘就正常了,

网友A:
这种一般是主板供电问题吧,重点先查查那两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主板供电问题吧,重点先查查那两个大电容。

电容没起鼓啊

网友:
不装面板用几天看看

网友B:
与弹簧无关,弹簧是电容手触,只要你手按有反应就不用管它,锈了也一样感应。

自动停,你看看底部的那个温度感应,是不是阴值有变化了。。  就打开底部那两根黑色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弹簧无关,弹簧是电容手触,只要你手按有反应就不用管它,锈了也一样感应。

这2条吗?是要换中间圆圆那个?这是怎么搞啊

网友:
先查热敏电阻。

然后各种开关接触问题。

网友C:
温度传感器时间长了会出现阻值不准的情况,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家的美的上盖还有一个温度探头,那个也是控制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传感器时间长了会出现阻值不准的情况,先换一个试试。

我量了 是108K,我用电烙铁碰头 阻值会慢慢变小,这是证明是好的?

网友:
苏X尔的电器用过2个质量是过保即坏
一个电压力锅坏了修,修了坏
一个电磁炉,加热不均匀,局部过热,按键很快失灵

网友:
我堂哥的老跳不能用我用电源启动继电器几下又好了,本来也想换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D:
量起来正常不一定是好的,换了才知道,我的美的电饭就是这样

网友:
拆开上盖看看是否有热敏电阻(看看是否有线上盖上面),或者是否热敏电阻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起来正常不一定是好的,换了才知道,我的美的电饭就是这样

好的,我下单了个温度器试试

网友E:
不用修了,太懒造成的,记住以后锅底必须擦干净,把加热盘上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
一定能修好的慢慢来。修好回复下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修了,太懒造成的,记住以后锅底必须擦干净,把加热盘上清理干净就好了 ...

加热盘确实是有点脏,是这个太脏的问题?

网友:
加热盘太脏了清理一下还有锅底

网友:
主板电压、传感器、继电器,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