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垃圾电表 DDS552型

楼主(2023-12-13):
一个垃圾表电,看上外壳了,拆了它

正面

背面

侧面标签

开盖  里面好简单,口香糖那么大一片电路板

电路板特写

背面是阻容降压

电容耐压够高

电表专用芯片CL7708

侵压电阻  这里应该是可以调比例

电流取样电阻

 一堆渣渣

end

网友:
没啥东西

不如液晶的表

网友:
里面太简单。

网友:
省钱有道理,怎么调慢

网友:
问题是电表的计量误差怎样?

网友:
至少分流器和分压电阻是校过了

网友:
用电稍微大点就不走字了

网友:
确实一般啊

网友:
确实够简单的

网友:
不知记量准不准

网友:
这样的电表哪用的?也许是公寓

网友:
精度不高,一般作出租房套表用。

网友:
做工看着够精简的。

网友:
现在的表太灵敏了

网友A:
能改功率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功率计吗?

可以的,弄个单片机数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表阻容压降容易坏,最大优点就是便宜,不如液晶显示的表

网友:
定点厂家生产的?

网友:
我的焊工很渣,结果这货的焊工比我还渣,焊锡比电阻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