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入手一个三星PM971a的nvme固态盘上机测试下

楼主(2023-12-13):
站台终于正常,可以来一发了。
在某鱼33巨款入手三星PM971a,128G版本。PCIE3.0×2接口,两缺口的nvme(很多人以为两缺口就是SATA。)
主要用来下载中转(减少其他盘的写入负载)和折腾玩(大容量盘折腾成本太高)。

这个盘是主控和芯片叠焊的(上图是小飞机修同型号硬盘视频截图),主控是双面BGA,上面再焊的闪存,有点像手机SOC和内存叠焊的那种形式,两片芯片直接夹心,所以温度较高。

首先看盘体,只有端头一个芯片,及电源管理芯片,从测试孔后面大半截空的,无线路。这盘其实可以剪断当2242用,实际上这盘是有2242版本。

由于是高温盘,撕掉标签,直接上硅脂,后面垫两张1毫米硅片,正好一个高度,散热片盖上去正好平整,这样保证能很均匀压住硅脂,提高散热效果。

装上转接板,上PCIE口

上机

卖家把分区清空,已经是GPT分区表,我直接新建成一个分区。

看看信息,写入不到1T(上图是在硬盘盒中测试过的,拿到手800G左右),算准新盘吧。
这是3.0×2的接口速度,从实际速度看,这个接口速度刚好不浪费。

跑一下分,在SLC缓存内的成绩,128G的盘这个速度正常。这个4K速度还行。写入4K接近致态5000,读4K超过致态5000的80%。

URT跑起来
前面在硬盘盒测试,速度基本一致,2G后就出缓了,150左右的直写速度,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这个容量下,这个速度还凑合。硬盘盒下,不盖盖子不做散热的情况下,就这150M写入速度能跑到了75℃,但没有撞墙减速。但在散热片加持下,最高也就37℃(环境约15℃),冷静下来大约比环境高十多度。
看来直接硅脂接触的方式,散热效果不错。不过保内盘不适合这么干,撕标签就脱保了。

稳定后的温度,不到30,不算高。

最后读取检验,速度1.2G多,全程稳定。
最后校验无问题。三星一般没有量产软件放出,所以到手的写入量应该是真实的。
这种能高速读出,缓存小,100多M写入的特性,正适合用来做下载缓存盘,下载后需要就挪到其他盘,很快,不需要就删掉,不浪费主盘寿命。
写入需求低于100M(千兆网),拷贝出速度高。
总得说,挺好的。

网友A:
我搜了一下没有这个价钱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搜了一下没有这个价钱卖了

是的,刚看了,没货了,包括其他家。从卖家情况看,应该是某个大商家来了一批货,若干店家在分销(因为好几家的图片和写的介绍内容还有价格都一样的),注明的少量货。
这种都是看缘分,价格低的很快就被人刷干净了。

网友B:
老电脑装不上,只能看

网友C:
便宜啊,一包烟的价格

网友D:
价格不错,就是可惜现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电脑装不上,只能看

如果有PCIE接口就能用,不过可能不能作为启动盘,除非有这个芯片组的BIOS有人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不错,就是可惜现在没有了。

这种可遇不可求,一批货上来,很快就疯抢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啊,一包烟的价格

俺不抽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钱不错

真不错

还行,偶然看到的。突然一下很多家都在卖这个(也有可能都是同一家,也有可能同一个大商家分下来的),价格都一致

网友:
这个价格真不错,便宜

网友F:
头一次看到这种叠罗汉的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一次看到这种叠罗汉的固态!

这是第一层取下来后

网友G:
价格不错,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不错,想入手

入不了了,没了

网友H:
128G只能安装一个系统其他什么都干不了了。33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8G只能安装一个系统其他什么都干不了了。33都不便宜

没英特尔mlc二手货划算是吧?

网友:
加个盒子,固态优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