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开两台变压器呼吸器,更换硅胶。

楼主(2023-12-13):
wechat_upload17024702946579a29690854 wechat_upload17024702966579a298f2c38 wechat_upload17024702986579a29a9693b wechat_upload17024703006579a29c2758e wechat_upload17024703016579a29d99b40

网友:
换下来的烘干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吸潮就变色了。

网友:
蓝色是干燥,红色是吸水吧。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无水硫酸铜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头一次见。涨芝士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如果能拍个全景图更好,知道这个东西在啥位置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变压器油枕的呼吸器,空气可以进出,这种蓝色的是吸收水分的,水分不进入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

变压器油枕的呼吸器,空气可以进出,这种蓝色的是吸收水分的,水分不进入变压器

网友:
减少油中水分

网友:
应该拍个整体的,不知道安装在变压器的哪个部位

网友:
我咋记得小时候的这个都是棕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油枕的呼吸器,空气可以进出,这种蓝色的是吸收水分的,水分不进入变压器 ...

哦,也就是油箱的空气流动口,只是加了吸湿材料了。小时候看到村里的变电器上面有个这样的东西,一直没搞明白是干嘛用的。

网友:
油枕下方

网友:
变压器里面是注绝缘油的是湿式变压器,变压器两根管举起来那个横着的圆筒是油箱,热胀冷缩会导致液面变化导致内部气压变化,所以就需要和外界实现气压平衡,楼主发的这东西就是过滤器,里面加了吸潮的材料

网友:
让进入变压器的空气变干燥?

网友:
这个东西是吸潮的吧?

网友:
更换时需要断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