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元18650充电器的三波改造--能充21700了

楼主(2023-12-13):
2元18650充电器的三波改造--能充21700了

改造后:

其实一波改造就够,主打一个折腾。

---------折腾的开始---------

趁着夕夕上有双十二砸金蛋活动,入些21700电池玩玩。网上说可能是B品,但5元多入手还是比较香的哈。

充电还要单独买个21700电池仓?算了,看看能不能改造已有的18650简易充电器吧。

这个2块钱的小玩意,到手后已经进行了两波改造,也不差这一波了。

改造前:(没拍照片,贴个商家照)

---------第一波:充电模块改造---------

到手后发现,内部结构过于简单,主芯片忘记看型号了。就直接换成了4056的充电模块,主要是当时手痒痒,哈哈。

1、把PCB板电路切断,只留原来的PCB板,因为它上面带着正负极触片。上面的芯片拿来热风枪练手,已经吹掉了。

2、4056模块接线:原来孱弱的USB线继续用,接到输入端。电池端接充电器正负极触片。

3、放到原来PCB的下边,底壳需要割掉点筋板。上高温胶带,简单处理一下绝缘。

4、合上底盖。

感觉还是4056靠谱些,当然原来的不改也能充哈。

---------第二波:电池测试仓改造---------

上个月买了容量测试模块,自带的18650电池座,是紧凑型的,也太紧凑了,安装拆卸费劲。谁用过谁知道。

把充电器改成测试座吧。

开整:

1、容量测试模块背面有预留21700电池座的插孔位,接2P公接头。

2、母接头搞到充电器上去。正负极接上2P母接头导线(红正黑负),外壳钻孔,导线接到外面去。请忽略粗糙的接线哈哈。

当然,我的容量测试仪最大1A电流,高了还是别用这个改了吧。

这样导线有阻值,会产生压降,所以充放电截止电压会有稍微的偏离。负极弹簧的阻值稍大点,再加上触片、导线阻值之和大约0.5Ω。正极导线阻值要低不少,13mΩ的样子。

【警告】充电模式和测试座模式别同时用。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会Boom!

---------第三波:18650充电器改造能充21700---------

21700比18650长5mm。这个充电器负极是弹簧可调的,加长一点也没问题。

负极外壳厚度好像是6mm多。可以切掉一部分,只保留最外侧的外壳,来限制负极片的最大行程。

开整:

1、用雕刻刀、勾刀,将负极侧的外壳进行修整。去掉影响负极滑动的外壳部分。

2、两侧保留三角形结构,稳固端部外壳。

有这一波改造,就能给21700充电了。

---------一些照片附图---------

安装21700电池后:

电池正极的极耳可以接触到正极触片。

装入18650的情况:

充电模式:

容量测试模式:

东磁21700 45E的内阻:

---------核算成本---------

1、4056充电板(-1.5元)

2、2P接头(-0.5元)

3、18650电池充电器(-2.0元)

共计4元。

改造投入达到了100%

---------参与的伙伴型工具---------

1、手电钻

2、雕刻刀、勾刀

3、电烙铁

---------业余玩玩---------

我是业余的玩家,囤些21700、18650将来可以给儿子改锂电玩具用,说不定以后会入手电的坑哈。

现阶段就凑合一个充电器用用,慢慢充电也可以接受,哈哈。

---------题外话---------

21700的直径比18650大3毫米,长度长5mm。但体积是18650的1.46倍,当时一算,有点意外啊。

容量自然也要大46%吧!

花了些时间,搜集了各个厂家18650、21700的标称参数。

截至目前2023年12月初,我所能统计、对比得到:

1、容量型18650单节容量最大3550mAh(松下NCR18650G@8A,但3500mAh的有四款,敢多标50mAh的话,底气还是有的),动力型18650单节容量最大3000mah(三星30Q@15A、索尼VTC6@15A、东磁30P@20A)

2、容量型21700单节最大容量5000mAh(亿纬50E@15A、三星50E@9.8A、东磁50E@10A、比克21700@15A),动力型21700单节最大容量5000mAh(三星50S@25A)

3550*1.46=5183

是符合几何规律的。

据说已经有东磁58E了(21700 5800mAh),但在官网上没找到。对比18650,容量型的应该比动力型的容量更高才对。

3550/3000=1.18倍

5000*1.18=5900mAh,有趣。

比较看好21700的前景。

统计的都是大厂,能买得到的。参数不对的话,欢迎指正哈。

当然,以上都是厂家标称参数。至于能不能买到A品,又能不能测到标称的参数,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还有内阻、循环寿命、自漏电、发热量这些,也很关键。

我没专业的仪器,没法精确、系统的测试。

这次入了一些“参数上能打、性价比高”的国产芯玩玩。

不少国产芯参数上已经超越国外品牌了!国货当自强!

感谢观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这个工程也蛮大啦

网友:
撸主这动手能力强啊...

00000000000000

网友B:
打这么多字,不给点m不够意思啊

网友:
看起来不怕动手能力强,就怕想不到,改的不错。

网友:
其实撸个21700的电池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有红包也能白嫖。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改造的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和楼主相同外观的充电器,最大可以充21700的电池。

网友:
这款2块钱的充电器,看着质量还可以,经得住不断改装。

网友C:
好多字,怎么着也要为楼主点赞!这不是钱的事,是动手能力的事,上数码的都懂

网友:
做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我的21700撸成了两节6块,组成组放电钻里用了,目前正在改装保护板,现在的板子感觉电流太低了,高扭力容易保护

网友D:
DIY精神就是贵在折腾,永不放弃,不断折腾!

网友E:
折腾得漂亮!

这充电器10支20包邮,主打便宜,4054IC0.8A充电电流,小容量的电池可以用用。
这架子是不是可以直接装到检测仪上?

容量检测仪的水泥电阻换掉吧。我的已更换为50W的黄金电阻,免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也蛮大啦

写帖子的工程量比较大,实际三两下就改完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得漂亮!

这充电器10支20包邮,主打便宜,4054IC0.8A充电电流,小容量的电池可以用用。

应该是可以的,我看有坛友这样改过,把原来的18650电池盒换掉了。

改水泥电阻的话,显示的容量就要换算了吧?说明书上说不支持改电阻。

你换电阻了,电流跟着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精神就是贵在折腾,永不放弃,不断折腾!

哈哈,全当是个玩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字,怎么着也要为楼主点赞!这不是钱的事,是动手能力的事,上数码的都懂 ...

感谢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这么多字,不给点m不够意思啊

感谢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