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板修复

楼主(2023-12-13):
LED灯板修复

个别LED坏了,用配件,之前买的加热台,更换下
加热台
好的LED
更换简单
测试正常

网友A:
数码之家的坛友,都是无所不能的,啥坏都是自己动手处理。

网友B:
这种5730的灯珠容易坏

网友:
买这多,灯估计可以用十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5730的灯珠容易坏

是因为功率太大了吗

网友C:
散热不好的LED灯坏的快,动手能力强的自己换,羡慕呀

网友:
好像做工不怎么的

网友D:
如果坏的太多,考虑降低一下驱动的LED端的工作电流,电流太大了,LED灯珠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之家的坛友,都是无所不能的,啥坏都是自己动手处理。

哈哈,我也是看别人这么更换,才买了加热板,果然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不好的LED灯坏的快,动手能力强的自己换,羡慕呀

这个POK的LED质量不错,家里全部更换LED,目前就这个灯坏了,买的灯光板不够亮,还是自己修复下原来的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坏的太多,考虑降低一下驱动的LED端的工作电流,电流太大了,LED灯珠用不住。 ...

估计是,开始是换电源的,回头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5730的灯珠容易坏

关键不要钱,朋友修复鱼缸灯买的,利用利用

网友:
有加热台还是比较方便的,拆灯珠很快。

网友:
换灯珠神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5730的灯珠容易坏

普通加热台容易烧死灯珠,PTC加热台好点。灯珠里面金线封装怕热,温度高了容易断金线不亮。倒装芯片灯珠不会有金线烧断问题,缺点芝麻大小焊接难,

网友:
这小号的几块钱,大点的十多块,修灯神器,愿意折腾的还可以按q大的帖子做个恒温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加热台容易烧死灯珠,PTC加热台好点。灯珠里面金线封装怕热,温度高了容易断金线不亮。倒装芯片灯珠 ...

学习了,很少更换,更换注意时间下,

网友:
买的ptc加热板还在吃灰中,东西到手就懒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