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悲催了,洗衣机内筒底座拉裂了

楼主(2023-12-13):
好几年前拆过,挺容易就拆下来了,今年又想拆了清洗,拆不下来,买了三脚拉马,没想到给拉裂了,还不知洗衣机还能用不?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寿命到了,该换新了

网友:
裂了说明可以换Y字支架了  我的那就是死活拆不下  垫的高速钢板都顶裂了都不动   最后只能拿刷子绑在长竹片上面插进内外桶间隙然后手动转动刷的

网友:
这个波轮盘铸铝件是通用配件,很容易就能买到。

网友:
该换新的了,

网友:
是生铁的吧,脆

网友:
是该换新的了

网友:
换个新的多好 又能用好多年了

网友:
遇到过,换或报废买新的

网友A:
维修可以理解,拆了清洗。。。活该。
洗衣的主要目的是污渍体味。
细菌、病毒、灰尘甚至小虫子 这些空气中都有,张嘴呼吸就跑不了。
换句话说即使把洗衣机洗得再干净,甚至天天换新机,也提升不了生活质量。(特殊人群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可以理解,拆了清洗。。。活该。
洗衣的主要目的是污渍体味。
细菌、病毒、灰尘甚至小虫子 这些空气中 ...

洗的衣服上很多黑点,不清洗只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的衣服上很多黑点,不清洗只能换新的

黑点是水藻,天天用洗衣机就不会长水藻,偶尔才开就会有。(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买个洗衣机好象不贵吧

网友:
自己换个支架也就百十块钱,刚好彻底清洗,就是换起来费劲!

网友:
螺母没有拆就拉吗?这样就开裂了。如果螺母拆了还拉不动,先用wd40喷上去浸润一会儿再试试看。

网友:
换个新的,旧的慢慢研究

网友:
要换这个法兰了

网友:
是个狠人,应该是想换洗衣机了吧,那就直接换了算了

网友:
我那个换轴承没拆下来,最后上高速黄油,继续用了好多年。。。就是甩干时候声音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