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碎石配重的LED电源你见过吗?(OPGCDD DP-XD-E100)

楼主(2023-12-13):
厨房吊顶LED灯用了几年,前些日子不亮了,不用说,驱动烧了(维修LED灯的经验)。于是拆下看参数和接口,下单一个驱动,到货换上去就正常了。
寻思着拆下来的电源看看哪里出问题了也好。
就是这个东西,撬开了才想起要拍照发个帖子,另一边的封口已经拆了。
现在的吊顶LED大都长这样,拿现成的铝型材直接灌胶封装,省去了开模费。

灌胶和壳子没有粘在一起,很容易褪出来

居然装了一张青稞纸,不知道什么考虑,既然灌了绝缘胶,不是多此一举吗?
灌胶用了几年,脆了,捅出来的过程中就掉了下来

另外一边,可以明显看到涨肚了

掰开胶,果然,电容怀孕了

不用加热,灌胶很容易就分离得干干净净,输入端电路黑了一片,恒流芯片LIS8716,不知道烧了没

大电容挨整流桥烫了两个大包,估计桥烧了,电阻也糊了
拆下来的灌胶,碎了一地。可以看到,壳子很薄。

第一次看见绝缘胶里面掺砂子,啥意思,增强绝缘?
还是配重?看来买东西不能光掂量,觉得重手就好,因为配重的不光有铁,还有砂子、碎石

网友A:
填充物,省胶水。

网友:
真的开眼了,是为了满足喜欢分量重的喜好者吗

网友:
防碰撞和摔坏

网友:
你就说够不够重吧

网友:
占地方,省成本,还能增加重量

网友:
砂子算细骨料,碎石算粗骨料

网友:
应该省胶水吧

网友:
增加了重量,忽视了散热,说白了就是一次性用品。

网友:
充当填料用。

网友:
辣鷄做工   很多各种专门适配重量爱好者的奇葩产品  什么电源用假的pfc   手机充电器加铁块 加玻璃块
下面我给大家看看   辣鷄锌合金洗菜盆/洗脸盆的混水阀 是怎么做配重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皮薄大陷  还是螺纹钢压制的哦     还有一种是灌得铁沙  敲碎导出来一盆子

网友:
山寨做派,外壳不错还可以利用。

网友:
粒径5mm以下的都叫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填充物,省胶水。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你说这是沙?

这是半导体!!!

网友:
摩托车点火器里面沙子更多  拆的你脑仁疼

网友:
手感沉颠颠的

网友:
这是为了省胶水?第一次见到掺沙子的

网友:
一举多得,十几年前的路灯镇流器就

网友:
这点沙子算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