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磁炉下紧贴的一个不锈钢会被加热,实验了

楼主(2023-12-13):
所谓的不锈钢,基本上都有点点磁性,吸铁石可以有明显的吸力。

把它紧贴在电磁炉下开机20秒,拿出,手能感觉温度,环境温度13度

所以,电磁炉下不要用金属的灶台。

网友:
电磁炉工作的时候会有发热,所以有散热风扇,这和灶台是不是金属没有关系吧

网友:
谢谢提醒,一直在使用不锈钢锅在电磁炉上烧开水。

网友:
毕竟还是有磁场的

网友:
是不锈钢的材质原因,以铁素体为基体组织的铁素体不锈钢可带磁性,而高含量铬和镍的奥氏体不锈钢不会带磁性。

网友:
能不能被加热和有没有磁性没有关系 而是和金属材质+厚薄有关系    电磁炉是主要感应涡流加热
201的盘子用强磁都没磁性一样可以正常加热

网友:
恭喜实验成功!

网友A:
有点热很正常,电磁炉工作时电子元件有热量散发出来。

网友:
电磁炉可以加热一切金属,就是铝锅和铜锅也可以加热。就是效率可能不如铁锅

网友:
六楼正解,与金属有关与金属的材质无关。

网友:
合格的电磁炉放置在任何一种材质的桌面上理论上都是安全的,我用的福建厦门产的松下台嵌两用的电磁炉,炉子的底壳还是铁皮的呢,还不是好好的。

网友:
电磁炉的功率传输有点像无线充电,只是把接收器变成了通过涡流自发热的金属锅具。
所以在电磁炉下面放金属物品是会发热的,只是因为距离较大,感应很小,发热不大,但只要距离足够近,或者感受灵敏的东西(比如线圈类的),还是会有明显反应的。所以还是多注意电磁炉放置应尽可能远离一些金属或其它电器的。
之前我也没注意过这些,直到有一天我随手把一个HI电饭锅(也是和电磁炉一样的加热方式)放在了没插电的电磁炉上烧饭,电饭锅开始加热时直接把没通电的电磁炉控制面板点亮了,当时吓了一跳,也就是因为有一些无线电知识,很快想明白了,赶紧把电饭锅移开了,试了一下电磁炉居然没坏。照例电饭锅电磁线圈离底部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但因为电磁炉也有线圈,这么大距离还是感应产生了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
打开电磁炉就能看出线圈离面板和灶台面的距离差异,设计师已经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即使底部也存在磁场,但是这么远的距离产生的涡流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你所说的温度只是散热风扇把电磁炉线圈、面板产生的热量吹出来所致,因为金属热传导比其他非金属快,所以不会感到很热,如果换了木板或者大理石这些非金属做灶台,烧完一壶水的话,灶台木板可以把你的手烫个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热很正常,电磁炉工作时电子元件有热量散发出来。

不是的,底部塑料还非常冷

网友:
从电磁炉利用电磁感应加热原理来说,只要是金属都会被加热,无非是加热效果不同。如果是铜或铝电阻小,发热效果不好。钢铁电阻大,加热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底部塑料还非常冷

你放的什么不锈钢,磁铁能吸住的吗?

楼主:
不要想当然,

我铁皮放的位置,不到风扇,而且周围塑料还是很凉的
当然,铁皮是紧贴在塑料上的

网友:
这个是真的,我的电磁炉地下都融化了

网友:
      电磁炉线圈盘下面有磁条的,不锈钢被加热是因为少量的漏磁,超薄磁条少的电磁炉可能明显点,我看这帖子我都没注意到我的电磁炉一直放在不锈钢台面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热很正常,电磁炉工作时电子元件有热量散发出来。

你这就是瞎猜了。热量是向上流动的,电磁炉还有外壳,内部有风扇向侧面吹风。使用时间不多,下边灶台不会升温多少的。短时间内金属灶台发热大应该是漏磁影响吧。我家是304不锈钢台面,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