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小黄鱼上收了块SanDisk 120G SSD...

楼主(2023-12-13):
28包邮 卖家把电源线直接剪了寄过来的..

这块台电30收的 稍微差点意思 两块都是用来替换10几年前的神船笔记本硬盘

网友A:
这开过卡的吧,你跑一圈,商家跑一圈,刚好200多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开过卡的吧,你跑一圈,商家跑一圈,刚好200多G

应该不是 里面还有数据 接上看了一下是广告公司雕刻机电脑用的 卖家是一个小镇上收破烂的

网友:
这款好像是MLC的

网友:
让你捡漏了

网友:
闪迪的不好开卡吧

网友:
性能不错 MLC的无疑 可能是2246en主控

网友:
当个系统盘挺好的,捡漏成功

网友:
收废品站的都知道拆硬盘挂闲鱼卖了。看来去废品站捡漏很难咯

网友:
好货不贵,楼主这波可以

网友:
凤凰锂电自行车999,士力架整盒14,机械计数器2

网友B:
容量太小 不建议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太小 不建议购买

汗,我的近20年的60G固态硬盘还在服役。

网友:
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
如果只是用来做个系统盘,应该是够用了。

楼主:
10多年前的老本了 没必要投入太多 接解码器闲时听音乐用 一年都开不了几次机 便宜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多年前的老本了 没必要投入太多 接解码器闲时听音乐用 一年都开不了几次机 便宜就好  ...

也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