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首拆-中国联通5G路由器VN009

楼主(2023-12-13):
中国联通推出的5G无线数据终端

网友A:
速度不行,是宽带的问题吗?那个AP5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行,是宽带的问题吗?那个AP5就不错。

国内特色,拥挤环境下所有网络制式网速都会缩水,3G理论速度上限21Mbps实际跑2~3Mbps;4G理论速度上限300Mbps实际跑20~30Mbps;5G理论速度上限1000Mbps实际跑100Mbps,反正实际体验就是理论网速乘个0.1左右,要想跑出理论网速除非整个基站覆盖范围只有你一个终端而且离基站很近信号足够强。

网友:
看这做工好像还可以的样子啊。

网友:
再怎么做,无线的网速和质量肯定不如有线网络。这也得分什么用途,对于专网来说,能满足专网使用就足够。
最难伺候的是普通用户,因为网络需求极其复杂,对网络要求相对“很高”。

网友:
射频前端芯片设计原厂三伍微电子的产品有WIFI FEM、IOT FEM、PA和开关。
产品优势
FEM优势:(1)谐波好,免去外置滤波器,(2)无需调试匹配电路,直接替换。
开关优势:低插损,低延时,高频率(支持7.2GHz)

网友:
展锐春藤510模块,发热感人,网速顶天480Mbps但是只能跑几分钟,然后就高温 断流,信号不如手机,RJ45网卡是USB接口的转接芯片,这玩意不太稳定反正是

网友(2024-05-30):
这个空间太小了,好像没法加装内部风扇,运行起来太烫了。

网友(2024-07-05):
我用起来还行呢,能到400M,基本稳定。

网友(2024-11-15):
发热可以下面再挂一个路由器用

网友:
这个下载速度是什么级别

网友:
继承了紫光平台的手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