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个简单的防短路插座,第一次尝试施救开关电源

楼主(2023-12-13):
早几个月零线打火,烧了几个电批电源,一个dell台式机的电源。

纯小白一直没敢上手,直到早些天看到一个修开关电源的大佬说这种情况烧掉的,

维修很简单。所以嘞我来试试看。

安全起见先拼凑一个维修电源。

先找个闲置的86插座,底盒开几个孔

接好线,灯泡用G5.3的220V100W,方便塞进底部空间。
锡焊+热缩管+704 轮番上阵。

插吹风测试,灯亮,吹风风力明显弱了很多。

那就开干吧,
看到压敏电阻471KD10爆开,
X电容0.33微法的,黢黑。
保险丝T315AL250V,仔细看了确实是15a的(经五楼大佬提醒,是3.15a的延时型保险,丝印3和1之间有空格,我还以为T3是型号。。见笑),都干下来。

再装回去,压敏电阻用tvr10471,应该可以通用吧,电压一样的。
x电容同容量同脚距的。
保险丝用6.3a的石英管代替,应该够了吧。

三个脚的,不知道是什么看起来没有洞。

第二个三脚的什么东西,没洞。那就先不管。

拆下来的三个东东合个影。

正面全貌,换完之后的样子,保险丝后面套了热缩管。

上电,亮了。  没炸 ,哈哈。 还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大电容都爆了,还有硅胶。等周末慢慢玩。

END!
感谢各位大佬观看,轻喷。这样弄好的,也是做个备用,或者自己用用。

网友A:
第一个四脚的家伙是整流桥堆
后面那个三脚的是快恢复二极管

黢黑,楼主是东北银吧

网友:
维修上手了啊

网友:
楼主的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保险丝是3.15A,延时型

网友:
电源不错,散热器够大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啊  厉害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办法真不错

网友C:
这维修插座不错啊,结构紧凑

网友D:
这种小灯泡好,不占地方

网友E:
谢谢分享,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四脚的家伙是整流桥堆
后面那个三脚的是快恢复二极管

我们那儿也有这说法,南方滴。 如果说这两个东西有洞 我肯定搞不好了

楼主:
纯小白,对电路一窍不通。纯瞎猫碰上死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维修插座不错啊,结构紧凑

100w感觉有点大了,开关电源接上一点亮度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灯泡好,不占地方

还有g4 更小,就是很少看到有大功率的,不过其实应该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办法真不错

瞎折腾,工具买了一大堆,其实真的是没入门的菜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有时间试试。

闲着的时候玩玩这个打发下时间挺好的,比畅游峡谷强。就是折腾的房间一片狼藉,收拾起来费劲

网友F:
这么小个就有100W这么大功率吗?话说100W如果维修小号的电源会不会功率太大了

网友:
为维修电源,先做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小个就有100W这么大功率吗?话说100W如果维修小号的电源会不会功率太大了 ...

确实100w的白炽灯大了点,开关电源自身的功耗 灯一点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