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虎牌电饭煲JKT-A180,话说这几个东西是啥,在线圈加热下面

楼主(2023-12-13):
拆的粉身碎骨就这个样子了,箱体四根线应该是保温和防溢锅

话说这几个东西是啥,在线圈加热下面,什么作用,碎了要不要紧,被弄碎一个,

网友A:
日本牌子是真难拆

网友B:
拆这么零散你觉得能装好?碎的应该跟开关电源变压器磁芯一样 粘起来应该还能用  性能咋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这些事IH电饭煲线圈导磁体,它们就相当于变压器的铁芯,没有了它们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还是找齐拼好先用502固定在塑料槽里面,再用704胶在上面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这么零散你觉得能装好?碎的应该跟开关电源变压器磁芯一样 粘起来应该还能用  性能咋样就不知道了 ...

这才到哪啊,区区电饭煲,我就是再细拆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事IH电饭煲线圈导磁体,它们就相当于变压器的铁芯,没有了它们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还是找齐拼好先用502 ...

直接按对面三个对称磁芯变成两个对称磁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牌子是真难拆

还行,这一款有手就行

网友:
导磁条,能粘回去最好,没有我也觉得影响不大,反正没有导线相连,现在很多电磁炉都不装这东西了

网友:
日系电器,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