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6分PVC管 给洗衣机排水可以吗?

楼主(2023-12-14):
下水口离洗衣机有点远,想通过一条接近水平方向的6分PVC管来排水。

假如是上排水的滚筒洗衣机(我没用过),会不会因为出水太快不好控制? 冲开连接处冒水?

网友:
个人建议下水管稍微有点落差比较好;
地漏下水正常应该没问题,下水管一般直径5cm,下接回水弯。

网友:
只要接口能密闭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
其至要32的,保险

网友:
应该可以,我是直接软管放地漏里。我的洗衣机也是上排水。

网友:
胶水粘好就没事。

网友:
你这排水管的直角弯头有点多

网友:
直接买点下水管延长不好吗

网友A:
看楼主的排水管结构图,这种排水方式肯定会很不顺畅。

网友B:
最好的方法还是延长排水管,

网友C:
家用15年小天鹅洗衣机,外接6分水平PVC排水管,用久了之后排水不畅,经常把阳台淹了,可能是里面杂物堵塞了,现在准备凿开地板重新做排水
当年省钱几十块,现在要花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15年小天鹅洗衣机,外接6分水平PVC排水管,用久了之后排水不畅,经常把阳台淹了,可能是里面杂物堵塞了 ...

给它喝洁厕灵看看

网友:
滚桶洗衣机是用水泵向外排水的,有力度,整条排水管要做好接口密封

网友:
滚筒机排水管与6分管径相当,且内径是波纹状的,光直内径的PVC管不会阻碍其水流,还有水泵加压更没问题。

网友C:
没用。
不仅洁厕灵、柠檬酸,醋,过碳酸钠,全部用过都是水漫金山。这是怼论坛里一个犟嘴洗衣机污垢可以用酸溶解的人的时候,做的各种溶解测试,结果一点卵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15年小天鹅洗衣机,外接6分水平PVC排水管,用久了之后排水不畅,经常把阳台淹了,可能是里面杂物堵塞了 ...

水从哪里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还是延长排水管,

要走一段外墙,最终排入雨水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排水管结构图,这种排水方式肯定会很不顺畅。

要是下排水 可能好点。。。现在滚筒洗衣机好像都是上排水为主了。。。到底有啥用处

网友:
用软管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
不仅洁厕灵、柠檬酸,醋,过碳酸钠,全部用过都是水漫金山。这是怼论坛里一个犟嘴洗衣机污垢可以 ...

用钢丝或放电线用的多股线透,大致知道是哪里再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