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子弹头(TS-025)插排

楼主(2023-12-14):
老婆拿来一个插排让修,说是开关蹦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坏了,还好以前给老婆交待过,发现什么东西碎了,一定要把碎的部分收藏好,这样还有可能粘接修复,老婆倒是领会精神了,把蹦出来的东西拿来了,但是,一看还是少了两个配件,一个弹簧,一个转子(靠它旋转给触点定位进行开关,跟油笔伸缩原理一样),当时记得修其他插排拆卸下一个同样的开关,但一时半会找不到,只好先把导线焊在起,把开关孔用个小卡片堵上。但是这样心里总觉得不舒服,于是找呀找,终于找到那个吃灰开关了,于是再拆开,修它。自己的东西总想追求完美,发现那个吃灰开关推杆有点裂纹,就用胶粘之,这小东西还不好弄,胶水顺缝隙流入,把那个转子给粘住了,这样吃灰开关也无法开关了,又拆吃灰开关修之(因为用胶不好操作,手脚慌忙都忘了拍照,修开关的照片没留下)不管怎样吧,总算是圆满了。

子弹头的,质量还不错,当年是很牛B的

开关坏了

推杆轴心断裂了

子弹的插排是不是都是反十字螺丝呀,请论坛拆机神器

这个不太好用,总是卡不准位置

取下后摆放一下还是可以卡很准的,但是在孔里的时候真不容易卡准

标识牌子

内部

看着还不错吧

开关在这里

过流保护,见过好多插排这东西是假的,根本就没接线的地方,子弹头真材实料

原开关是卡扣固定,没用螺丝

拆卸下来,少了两样配件,无法修复了

没找到开关前,直接焊一起不耽误使用

找个药瓶盖子内衬用胶粘住开关孔(胶一定在少)

为了完美,找找找,终于找到那个吃灰开关备件

比划尺寸大小

看看帽子能不能互换

帽子换了有点松,发现推杆有一裂缝,用胶修复时,费了一番功夫,东西太小不好操作,胶把转子给粘住了,又拆开关修,修好没拍照有点遗憾。

原开关是卡扣,这个开关得用螺丝

装好了,比较圆满,心里舒服了,嘿嘿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前两天也修一个插座开关,那个是按下去弹不起来,从以前的旧插座上拆了一个,装上完事,这种开关有缺陷。

网友:
可以直接换成通用的kcd圆形10A开关带灯,外壳卡住,还比LED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也修一个插座开关,那个是按下去弹不起来,从以前的旧插座上拆了一个,装上完事,这种开关有缺陷。 ...

确实,这种开关很多不弹起来的

网友:
上周也给一个公牛换了开关,按下去偶尔会弹不上来。
其实我比较喜欢船形的开关,手感更好。

网友:
维修是为了减少垃圾产生,环保。哈哈哈

网友:
开关不要也可以

网友:
这套工具确实不错   漂亮

网友:
子弹头质量还可以,但与某牛比还有差距,尤其是开关。

网友B:
这真是精细活,胶粘住又怎么弄开的啊

网友:
楼主当家啊,好厉害!

网友:
直接换船型开关

网友:
这种开关很多是用不住的

网友:
这种开关网上有卖的也不贵,就是质量一般

网友:
里面质量一般般啊,只能说合格能用。佩服竟然手头还会有同型号开关的备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精细活,胶粘住又怎么弄开的啊

这样流进去的粘不牢的,一掰就开,但拆开才行

网友:
这款插线板材质不行,设计也不合理,地线和火线铜条位置是重叠的,家里普通烙铁温度不行焊接时间稍长了点,火线和地线之间黑胶就融化了,上电直接炸了,吓了一大跳。

网友:
电钻夹一个自攻丝,戴到螺丝上,拧子弹头的螺丝很方便

网友:
直接换船形开关,自己用实用耐用最重要,这种开关淘宝买同型号根本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