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充充电宝坏了,维拆开修失败

楼主(2023-12-14):
一个sw6106芯片,支持多快充协议的充电宝又坏了。
上次是电量指示灯不显示,被我短接法,瞎修好了。
这次是不快充了。只能5v电压对外充电,不激活快充协议。拆开测量USB的D+,D-跟芯片的39,38脚是通的,但就是不激活快充。
网随便找的一个sw6106电路

安装时结果还把一个led指示灯给搞掉了。那么小的led,不见了。只能从坏的4056板子上取了一个红色led,虽然大了点,但还是能用,正好一格电时显示红色。
快充没修好,电路太复杂了,没电路图修不好。

只能装好,当普通充电宝用了

还好不算暴力拆解。卡扣太难撬,还是有点外观瑕疵。

网友A:
现在集成度太高,又都是多层板,芝嘛大的器件不少,特别是电容什么的都没有参数,太难修了。。。
还有换一个那么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被我短接法,瞎修好了

网友:
快充线查过吗?线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的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
现在都是密封了,拆开装不回去,几个怀孕的都懒得换

网友:
结构太紧凑了

网友:
零件越来越小,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B:
看电路貌似是控制MOS和控制电压的?但又不像DC升压电路,没有见到电感,还是说电路图没有截出来的部分有

网友:
图纸上说快冲识别脚是1和40啊

网友:
网上买一个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电池拆下,直接网购个套件装上完事

网友:
4056板子上有蓝色led灯珠吧,我也是几年前修手持小风扇时买的贴片LED,几种颜色都备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貌似是控制MOS和控制电压的?但又不像DC升压电路,没有见到电感,还是说电路图没有截出来的部分有{:0 ...

TypeC旁边是大电感。电容电荷泵可以做升压,功率没电感升压大。楼主充电宝,可以当普通款凑合用,快充款手机协议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集成度太高,又都是多层板,芝嘛大的器件不少,特别是电容什么的都没有参数,太难修了。。。
还有换一 ...

有的小贴片电阻都不印字了,印不下。

网友:
新板子也不贵,元件太小,不好修。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维修越来越困难,不如直接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