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GPS,这玩意是天线吧

楼主(2023-12-14):
这玩意是只是天线呢,还是能输出输出数据呢,真的不懂啊,没玩过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完整的GPS,直接输出信息

网友B:
不懂,楼里面的大婶们说是天线就是天线,说是完整体就是完全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完整的GPS,直接输出信息

似乎就两根线,怎么传数据呢,串口供电兼传输数据

网友:
GPS模块化,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楼里面的大婶们说是天线就是天线,说是完整体就是完全体

哈哈,我也不懂

网友:
只是一个天线,车载一体机上的吧

网友:
开颅手术走起,看看有没有芯片

网友:
就是一个外接的GPS天线,导线的另一头连着设备。

楼主:
好像需要这个

网友:
这个是天线,GPS芯片不在上面

网友:
就是一个GPS天线

网友C:
彻底解剖它看看。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咋玩,好像也没见坛友拆过。

网友:
看那个线的接口,有模块的话至少是要4条线(TTL)只有2线的就只是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彻底解剖它看看。

里面其实啥也没有,就是个陶瓷,和简单的放大三极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知道咋玩,好像也没见坛友拆过。

需要接模块才能显示位置吧

网友:
里面没处理芯片的话,那就是个单纯的天线.

网友:
陶瓷天线
只是个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