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乔山T83跑步机主板图,现开机6秒后显示E1故障,未修好求大神支招

楼主(2023-12-14):
乔山T83跑步机之前进水,现开机6秒后显示E1故障,未修好。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当时买了一台3千多吧,放着吃灰

网友B:
有没有说明书查看一下故障代码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根据故障代码查问题,咨询厂家,看有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如果自己实在不会动手的话还是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D:
这东西的最终归宿是当晾衣架  想法查一下代码是啥意思才能继续维修

网友:
大型晾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买了一台3千多吧,放着吃灰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说明书查看一下故障代码是什么问题。

电源、电机驱动电路没问题,应该是主板中单片机模块及周围电路损坏了,还没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故障代码查问题,咨询厂家,看有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如果自己实在不会动手的话还是找专业人士吧。 ...

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的最终归宿是当晾衣架  想法查一下代码是啥意思才能继续维修

谢谢建议

楼主:
没办法,放着放坏的

楼主:
控制端RLY启动时有+5V;上主板(显示及设置)与下主板(电机控制与电源)单片机接口PWM传输电路有问题,检查相关电路原件都没问题,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