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京东京造户外电源有谁拆解过呀(京东京造户外电源JZ-OPS1000 )

楼主(2023-12-14):
京东京造户外电源有谁拆解过呀,我拆了后面板的螺丝,用改锥敲只能撬开一个缝,还是打不开,有哪位打开过呀,说说应该怎么打开呢,谢谢。(京东京造户外电源JZ-OPS1000 )

楼主:
谢谢。都没有说拆开的细节。我现在就是拆不开。

楼主:
我现在钉子都拆了,撬不开。

网友A:
侧边两个通风的地方和外壳之间有卡扣,需要大力出奇迹,用一字螺丝刀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边两个通风的地方和外壳之间有卡扣,需要大力出奇迹,用一字螺丝刀翘

谢谢,京东最后给换了一个新的,希望用的久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京东最后给换了一个新的,希望用的久点。

你可以看下我的帖子,这东西都是放坏的,最好1~2个月充一次电,千万别3个月不充电,自放电很严重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我的帖子,这东西都是放坏的,最好1~2个月充一次电,千万别3个月不充电,自放电很严重 ...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