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的接口真乱,头都绕晕了

楼主(2023-12-14):
计划给家里几台电脑升级SSD,没想到现在SSD接口这么多,有没有大神帮理一下呢?

网友:
各种接口太多了,所谓的升级

网友:
常用的就仨吧
sata
ngff m.2
nvme m.2

网友:
提问先把自己电脑配置说一下。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对

网友:
老电脑一般都是SATA的接口。买个256或者512的装个系统就好了。新买的一般都是固态的M2接口,同时SATA的接口也有。

网友:
其实也没多少
1、sata系,sata标准接口、msata接口、ngff(sata协议的m2接口)
2、PCI-E系,PCI-E接口、nvme协议的m2接口、u2接口
3、DOM盘,走IDE协议的,老工控机上有
4、CF卡、CF-E卡,也不算固态硬盘了

网友:
你主板上啥接口照着买不就中了嘛   实在不行还有各种转接口

网友:
https://www.cnblogs.com/xiean1992/p/6404874.html  这个兄弟写的很全,不过你还是要看自己的主板支持什么接口,别的接口你也用不到不是

网友:
固态硬盘接口有哪些?
     固态硬盘在接口等标准上,根据大小尺寸不同,接口种类也可以说非常繁多复杂,不过对于电脑用户来说,主要了解一些常见的主流SSD接口就足矣了。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时下比较流行的几款固态硬盘接口规格图解和特点。
在固态硬盘领域,目前能见到的不同接口主要就是SATA、mSATA、M.2、SATA Express、PCI-E及U.2等。
1.SATA 3.0是最为常见的固态硬盘接口固态硬盘SATA接口类型图解(最常见)
      这是SATA Revision 3.0(简称SATA3.0或SATA 6Gbps)它代表所使用的是SATA Revision 3.0标准,速度更快,相对SATA Revision 2.0。SATA是硬盘接口的标准规范,事实上,SATA 6Gbps接口是一个不太规范的说法,正确说法是SATA III(SATA3.0),接口速度是6Gbps。当然,大家都习惯这么说。这是市面上最常见的机械硬盘/固态硬盘接口,大多数人买的硬盘都是在用这种接口。
     SATA 6Gbps(SATA3.0)最大优势就是非常成熟,能够发挥出主流SSD最大性能。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老电脑的主板,可能仅有SATA2.0,这类接口由于最大支持的速度有限,无法完全发挥出SSD的性能,因此一些老爷机或者比较老主板的电脑用户,一般不建议升级SSD,除非更换支持SATA3.0的主板。

2、mSATA接口:
     该接口是SATA协会开发的新的mini-SATA(mSATA)接口控制器的产品规范。新的控制器可以让SATA技术整合在小尺寸的装置上。mSATA也提供了和SATA接口标准一样的速度和可靠性,提供小尺寸CE产品(如Notebooks/ Netbook)的系统开发商和制造商更高效能和符合经济效益的储存方案。该接口主要是用在注重小型化的笔记本上面,比如说商务本,超极本等等,台式机,主流笔记本依依旧是SATA3.0。
     事实上,mSATA接口亦可以说是SSD小型化的必经过程。当然mSATA也存在SATA的一些缺陷,比如说现在仍然是SATA通道,速度还是6Gbps。

3、M.2接口:
     M.2原名是NGFF接口,这是为超极本(Ultrabook)量身定做的新一代接口标准,主要用来取代mSATA接口。不管是从非常小巧的规格尺寸上讲,还是说从传输性能上讲,这种接口要比mSATA接口好很多。正是因为SATA的接口瓶颈越来越突出,现在很多主板厂商都开始在产品线上预留出M.2接口。
      M.2接口能够同时支持PCI-E通道以及SATA,其中前者在提高速度方面更轻松一些。最开始该接口所采用的是PCI-E 2.0 x2通道,理论带宽10Gbps,可以说它也突破了SATA接口理论传输瓶颈。如今的M.2接口全面转向PCI-E 3.0 x4通道,理论带宽达到了32Gbps,相比以往水准提升了很多,这也让SSD性能潜力大幅提升。另外,该接口固态硬盘还支持NVMe标准,和现在的AHCI比较起来,通过新的NVMe标准接入的SSD,在性能提升方面非常明显。

4、PCI-E接口:
     在SATA接口的SSD发展开始时,就已经出现了PCI-E接口的SSD,后者优势可以说非常明显。至于其他SSD,无论使用的是何种接口,都是从SATA 向原生PCI-E走进,而PCI-E接口的SSD直接是一步到位,没有了中间过程。
不过,PCI-E硬盘最开始主要是在企业级市场使用,因为它需要不同主控,所以,在性能提升的基础上,成本也高了不少。至于消费级市场,对该产品并没有太大需求,只是在这两年,PCI-E硬盘才开始在高端消费市场流行起来。

5、SATA Express接口:
     在SATA 6Gbps速度之后,SATA接口再想提升速度就比较困难了。SAS接口虽然说能达到12Gbps的速度,不过这也只是针对企业级市场,并且对原接口做了很大变动,而且后者对成本并不敏感。但是,面对消费级市场时就不能这样了,必须考虑到现实问题,SATA-IO最终拿出了SATA Express接口的解决方案。
     其实,它的物理接口是由SATA 6Gbps接口改造而来,已经在市场上推出了好几年。不过,从目前市场占有率来看,该产品还有很长一段普及之路。该产品做得唯一比较明智的地方就是向下兼容了SATA 6Gbps接口。
6、U.2接口:
     U.2接口到底是什么东西?相信大家都没有听说过!它的别称是SFF-8639,是由固态硬盘形态工作组织(SSD Form Factor Work Group)推出的接口规范。U.2不但能支持SATA-Express规范,还能兼容SAS、SATA等规范。因此大家可以把它当做是四通道版本 的SATA-Express接口,它的理论带宽已经达到了32Gbps,与M.2接口毫无差别。不过目前在市场上已经正式售卖的也只有Intel的750系列。
总结:
     尽管现在市面上固态硬盘接口确实特别杂乱,不过归根结底也就是一以SATA、mSATA、M.2以及PCI-E为主。从性价比以及技术上的成熟度来说,SATA3.0接口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绝大多数台式电脑与主流笔记本都直接采用SATA接口,兼容传统的机械硬盘与新的固态硬盘,该接口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是主流。而对于一些高端玩家来说,可以考虑选用M.2接口固态硬盘,不过需要主板支持才可以。

网友:
赶紧恶补一下知识吧

网友:
不想了解也没事,就照着自己老电脑硬盘接口买就行了

网友:
一个一个百度一下,找带图片的,容易记

网友:
找主板说明书,照着买就行

网友:
先看你的台式机是哪年配的,连拆机看主板都省了

网友:
还有各种转接口

网友:
看自己电脑的接口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