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LED电源指示灯AD16-22DS

楼主(2023-12-14):
上个帖子修子弹头插排时找备用开关,翻到了它,加上前几天看到QRUT大师有关LED电压表的拆机贴,看着外形基本一样,就突然也想拆开看一看内部结构,拆开,请大家欣赏。

感谢朋友们热情参与,认真回复!再有朋友回复,请先看看12楼再回复,谢谢!

小红包不知道买啥,就这个合适,一下子买了4个,0元购,吃灰好久了,今天晒过之后接着吃灰,嘿嘿

用商家的图

打开盖之后这样

不是典型的阻容降压

灯珠密封在里边

后边电路板也密封着

看着质量还不错

尾部接线处

得把尾部接线部分焊锡熔掉后,灯板才能从前部取出

尾盖

拆开,按顺序排列,整体一看全明白了。

还原过程略过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这个和阻容降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以前公司进口的一台日本设备上 控制箱里面指示灯都用的小灯泡做指示,多少年了都没问题,后来改换的这种,几个月就得换,因为这种指示灯一般全天工作,国产的这种几个月光衰的非常厉害,不长时间基本上就看不到亮度了

网友:
这个不算阻容降压吗?

网友:
有密封就不错。

网友:
没看到明显的普通的LED灯珠,却是这种封装在一起的led,从图中看总共8颗,可能是定制的,估计是多颗并联提高可靠性和寿命,也可能是4颗并联或者串联,另外4颗反向并联或者串联。

网友:
还以为工业设备上用的能有多么高大上

网友:
这个就是阻容降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阻容降压有什么区别?

这个就是阻容降压吧

网友:
指示灯0元购的好实 惠

网友:
应该算是阻容降压电路。

楼主:
那边走过来一匹黑花马,我就说,这个不是咱们常见的红马,然后后边好多人就不乐意了,有人说我看它就是马呀,你怎么说它不马呢;还有人说难道它不是马吗;还有人说,这个和马有什么区别呀。

朋友们请注意,我说的是:不是典型的阻容降压,注意典型二字,就相当于红马的红。我文学功底太差了,怎么表达才能说清楚呢?

典型的阻容降压,要有释放电阻,滤波电容,还要有稳压,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那么帖子中的电路就不是典型的阻容降压,前边提到的这三样一样没有。如果不是,那么请你发表高论,洗耳恭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边走过来一匹黑花马,我就说,这个不是咱们常见的红马,然后后边好多人就不乐意了,有人说我看它就是马呀 ...

只能说简化版阻容降压,或者阻容降压基础版。

网友:
这应该还算是阻容降压。

LED是正反向并联的,或直接反响并联了二极管;总之就不需要续流二极管或电阻了、

而那个电阻是代替保险电阻的,房租CBB电容挂了短路,引起故障。

网友:
这么多的,好找

网友:
我以为里面就一支电阻降压呢。

网友:
几年前一分钱买过一个,拆开看看发现和插线板指示灯一样。也没地方用,后来进了垃圾桶。

网友:
原来是专业一点的指示灯

网友:
签到里老蹦一直没买,感觉没地方用到~

网友:
以前拆过这样的电源指示灯,好像也是电阻和电容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