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迷你交流电压指示灯

楼主(2023-12-14):
红包买了个迷你电压指示灯,拆开看能不能改装成什么。

毫无意外是单片机型号的,一查单片机型号,是OTP的。好像无法改造什么了。
要扔垃圾桶?

网友:
这玩意误差大吗

网友:
设计太NB了,,芯片未接引脚踩在阻焊层上,也不怕短路

网友A:
这种都不能用在可控硅调压电路上

网友:
装个插头,可以插在插座上,看有没有电

网友:
改到插座里

网友:
这个误差还是太大了

网友:
这东西精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能否24小时全天候显示。

网友:
外壳塑料看起来不错

网友:
大号电压指示灯

网友:
这不是电压表吗,改成直流电压表应该可行吧

网友:
单片机方案,最大的好处是外围电路的器件数量少
感谢分享!

网友:
电压表  作指示灯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零件费用对得起红包就行,不在乎精度咋样

网友:
红包我弄了一百几十个指示灯。

网友:
居然有IC的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不能用在可控硅调压电路上

请问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装在维修插座上,小巧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