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制作简单的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12-14):
现在流行的18650锂电池点焊机有两种,一种变压器式的,一种超级电容的,变压器式的一般用旧微波炉变压器改造,价格低,但功率有限,只能点焊些薄的铁片。超级电容的电流大,效果好得多,近来也有不少帖子有制作经验介绍,什么8管的16管的32管的,很精彩,但普遍是制作复杂,投资大,难度大,很多人看完帖子在夸赞的同时,自己却因难度大望而却步,感慨道:我还是去做微波炉变压器的吧,但微波炉变压器的效果实在是鸡肋,大多数人又下不了决心去绕制大功率变压器。有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效果好但又省力省钱呢?其实现在是有的,那就是用超级电容当电源,买继电器式的点焊控制板来做,继电器点焊板市场有售,80元左右,然后就需自己组合超级电容了。我曾经发过帖子介绍过自己组超级电容,现在发现市面上有不少正负极在同一端输出的电容,这种电容的组合就容易多了,比如下图的日本黑金刚电容,1400法拉,2.5伏,更妙的是市面上还有专门为之配套的2.5伏均衡板,无需任何焊接,拧上螺丝即可。自己的所有工作量只需锯几段铝排,然后钻孔和攻2个M6的螺孔,M6螺孔是为安装接线柱用的,为防止多个电容组合后变形为平行四边形,可以再用3毫米环氧板钻上一组12毫米的孔来辅助定型一下。我用了十二个黑金刚电容,组合成3并4串,其实12个电容也没多少钱,开始时是10元一个,后来买的是9元,最后那商家抽风,卖5.1元一个,于是又买了10个,前后共买了25个。全部要加工的东西就是图片上的5段铝排和一块环氧板,所需工具手锯加手电钻就可以了。图片上那点东西用了两个半天即搞定,余下的工作就是拧螺丝组装和把焊片焊上充电线。由于很容易做,我把余下的电容又组了一套,打算两组并联干干铜片试试。

楼主:
点焊镍片用一组电容就够了,点0.2厚镍片,点焊机数字调到38即可(数字共有199)。图片上的组合式点焊笔是原先自制的,用商家给的点焊笔也是可以的。用两组电容来点铜片也试了一下,0.15的铜片,数字放到42即可焊上,但铜片确实不好焊,总是出现一个焊点过焊一个焊点不足,还会粘针,操作不当还会焊穿。总之,铜片不好焊,质量无法控制,玩一下就可以了,今后还是焊镍片。

网友:
出半成品啦

网友A:
最后那商家抽风,卖5.1元一个

网友:
看你说的感觉不错,简单便宜好用

网友B:
继电器点焊板市场有售,80元。
买MOS管点焊板套件才3,4十。简单使用,还是能省则省

网友C:
坐这儿的前提是要有一双手巧的手,要不螺丝打歪就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商家抽风,卖5.1元一个

淘宝那家开始卖9元多一个,担心质量不行没多买,先买了6个,再想买涨到25了,没办法上拼多多又花十多元一个买了一些,后来淘宝那家又落到5.1元一个了,说他抽风一点不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点焊板市场有售,80元。
买MOS管点焊板套件才3,4十。简单使用,还是能省则省 ...

一分钱一分货,想效果好必要的投入是省不了的,那个500安培的继电器就要40多元一个了,还要有控制板、焊笔、焊笔线、连接线等等,商家也是要吃饭的。

网友:
80块的继电器控制……电子控制的才几个钱啊,比继电器的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点焊板市场有售,80元。
买MOS管点焊板套件才3,4十。简单使用,还是能省则省 ...

80元的继电器点焊板商家承诺是保焊0.2厚纯镍片,你说的那些3、4十元的能保焊多厚的纯镍片?恐怕只能焊0.1多的铁片吧。

网友:
多少钱一个??麻烦PM一个,谢谢

想组个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这儿的前提是要有一双手巧的手,要不螺丝打歪就ow了

确实打孔费了些时间,主要是老眼昏花看不清了,要反复观察才行,年轻人肯定好多了。先划线,再打样冲孔,再打3mm孔,再打5.2mm孔。再说,三块板子只要仔细把一块的孔打准确就行了,其它的可以把第一块夹在上边当钻模板用。那块环氧板也是,先打好对角两个孔,再把铝板用螺钉拧在对角的孔里,然后再打另外4个孔(先打5.2mm孔,再用开孔器扩到12mm)。

网友D:
主要是控制点焊时间来控制点焊的能量吧,不知道找一个容量小点的刚好够点焊一个焊点的电容,直接点焊是不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控制点焊时间来控制点焊的能量吧,不知道找一个容量小点的刚好够点焊一个焊点的电容,直接点焊是不是 ...

我曾经有与你一样的想法,也试过,结果是一点一个窟窿,大概要点百来下才会刚好有一个焊上,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网友:
做的不错,还需要多练习,积累经验

网友:
只要入了坑,哪哪都是烧钱

网友B:
咸鱼上40元买的点焊套件,搭配自己的应急启动电源(4颗A123铁锂电芯)。测试了一下,试了点焊1.5MM的镍片还是很给力的。业余玩玩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40元买的点焊套件,搭配自己的应急启动电源(4颗A123铁锂电芯)。测试了一下,试了点焊1.5MM的镍片还 ...

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你这个能点0.15厚的到底是镀镍铁片还是纯镍片?镀镍铁片到纯镍片要上一个台阶的,就算是0.15纯镍片,那到0.2厚纯镍片还是要上一个不小的台阶的,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