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热水器出水温度不高的问题

楼主(2023-12-14):
岳父家里一台华帝热水器(型号:JSQ23-12JA2)出现了出水温度不高的故障,哪怕是调到最高50度,水温也还是36/37°的样子,如果把混水阀门关小,水温会热很多(此贴20多天前在这个版块发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877-1-1.html,但当时没有附图片,现在想重新编辑时把图片添加上去,却发现编辑不了,只好重发一次了)。测试了出水口的温度传感器,传感器阻值在室温时是78K,放到40多度的热水中阻值是30多K,也不知道是否正常。另外想问一下熟悉热水器的朋友,如果进水口的流量传感器有故障是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没有正常传感器作参考,只能寻求有经验的朋友了,我第一次弄这玩意,毫无经验。

网友:
我家的万和热水器,最高65°,在高一点就可以接开水了···

网友:
楼主这个关小水量,温度能上去,说明不是温度回馈的问题,大有可能是燃气压力不足,或者堵塞,导致火烧不旺,也就导致了水烧不热···

网友:
GS的万X/X牌子,说这个情况下要把混水阀打到小水档。质量太差,不能再入手了。

网友:
3楼说我我认为是正确的,十年前我的热水器就是这样,厂家来人也没修好,结果是自己发现六个喷火口中有一个没有火,拆出看是堵塞了,清理后一切正常。

网友:
调到80度和实际显示多少度还是有区别的,你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没法下一步

网友:
明显是气不足或者交换器问题,挨着排查

网友:
可能主板坏了,我修过一个美的的就是和你故障一样的

网友:
分段阀或喷嘴能导致水温上不去

网友:
先拆了外壳看看火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