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KD23B-BA6微波炉不加热,是不是格力的阴谋?

楼主(2023-12-14):
可以通电,声音也正常,工作时电流4A左右,与额定功率基本一致,但就是不加热。
用了很多年,够本了。如果能花点小钱修好就继续用,成本高了就换不锈钢脸盆。
请教各位维修达人兼折腾党,最大的可能是哪个部位有问题?
目前能肯定这不是格力的阴谋

网友A:
微波炉不加热大概率微波管吧

网友:
一千瓦的能量,损失到哪里去了?仔细找找

网友:
这阴谋论说的,美的产品和格力有毛线关系?

网友B:
声音也正常?是插电声还是嗡嗡声

网友:
1、高压保险;
2、高压部分的二极管;
3、磁控管。
就这三样试试,应该就行了~

楼主:
磁控管的电阻在1.3欧姆的样子,高压二极管通电后也不发热。某宝卖家说磁控管电阻一般在1欧姆,差距也不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控管的电阻在1.3欧姆的样子,高压二极管通电后也不发热。某宝卖家说磁控管电阻一般在1欧姆,差距也不大啊 ...

磁控管电阻要小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也正常?是插电声还是嗡嗡声

嗡嗡声,和正常工作时的声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电阻要小于1

用两个万用表测过,一个自动量程的是1.3左右,另一个手动量程,直接通路,响了

网友D:
磁控管坏可能性大,测量正常的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还是换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不加热大概率微波管吧

不加热的原因有很多种,楼主这个应该是磁控管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控管坏可能性大,测量正常的不一定是好的

最近修了四台微波炉,有三台是电容问题,其中两个电容万用表测量容量正常,更换后就好了。磁控管和高压电容万用表不能百分百判断好坏

网友:
变压器拆给我

网友:
测量了电容和高压整流二极管吗?

网友:
把所有线都重插一下.我家的就这样。重插就正常了

网友:
先换三件套呗,上废品站拆高压保险二极管电容,还不行拆个磁控管(我倾向于它坏了)代换

网友:
微波炉高压二级管大家用什么表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