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抽空拆个气泵

楼主(2023-12-14):
这个气泵是2010年买的,铝线电机。前期摩托车换轮胎用过,感觉第一次打到正常设定气压后能停下来,但后面再打气基本上到设定气压的一半就会堵转。决定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拆开后发现转子扫堂了,为了确定内轴承的好坏,把气缸也拔出来了。仔细检查后确定只是扫堂了,前后两个轴承都是好的。

网友:
要报废的前奏?

网友:
扫堂就堵转,那转力度喜人

楼主:
把气缸活塞装好到位,查看转子和定子的磨损也还好。分析应该是后轴承端盖偏移了。定子仍然按原来的方向位置装上的话试转的时候还会擦到,于是给它转了90度再安装就好了,但启动电容的引线够不着了,无奈只能把线接长。最后试机,打气放气来来回回7、8遍都正常了

网友:
电机轴承支架是塑料的吗,感觉特别容易变形

网友:
这电容跟空调压缩机使用的差不多大。

网友:
轴承端盖同心度偏差。

网友A:
便宜没好货,果然是恒古不变的道理

网友:
这端盖没啥定位呗

网友:
厉害了~维修手法很棒

网友B:
估计是塑料轴承架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塑料轴承架变形了

你说的有道理,我抽空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没好货,果然是恒古不变的道理

这句话在日本的市场里基本可靠,但在我们国内就不见得了,很多时候你花了高价钱买回来的也是劣质品。所以在没办法确认产品质量前我还是挑个便宜点的,至少钱少花买了个质量差点的心里不会有落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在日本的市场里基本可靠,但在我们国内就不见得了,很多时候你花了高价钱买回来的也是劣质品。所以 ...

有道理,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
这样操作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