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再修松下电磁钟-塑料齿轮开裂(NATIONAL BC-111)

楼主(2023-12-14):
原来发帖修复过这台松下电磁钟,用了半年时间,报时和日历都不工作了,

拆开一看是负责打点的一个塑料齿轮裂开了,每次转动到这个裂缝位置就停了,今天下决心再把它修复一下。

修复的方法是先把齿轮从轴上取下来,用马蹄形烙铁头加热一下铜轴,用镊子撬着齿轮,一下就取下来了,然后用铜丝把齿轮扎紧进行复位,然后在齿轮上打四个小孔,用合适的弹性钢丝做成两个订书针形状的固定针,然后插进孔里,用烙铁头烫一下齿轮平面,把固定针烫进齿轮里面,冷却之后就固定好了,感觉很完美!

最后安装时发现塑料齿轮不好再固定到原来的齿轮轴上面,用圆形锉刀把齿轮孔稍微扩大一些,套上去之后用烙铁头再烫上一些尼龙扎带就能完美固定。最后装机测试,这个钟又恢复了报时和日历功能,完美修复!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现在咱做不来这种精细活了。

网友:
网上有没有加工这种齿轮的

网友:
齿轮裂开还是第一次

网友:
塑料老化了,能不能淘宝上定制一片铜齿轮代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6536046592

网友:
塑料齿轮也可以定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6531198848

网友:
看起来很有年代了

网友:
塑料老化了恐怕用不耐久

网友:
表针还带夜光的呢

网友:
不错,精细活啊

网友:
精细活,楼主锔了一个塑料齿轮,看样子还是很完美。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这水平很不错啊

网友:
塑料这东西容易老化,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手艺不 错,精细活

网友:
还是松下的早期的

网友:
一步到位换成铜轮的不好?

网友:
我在想,楼主直接用钢丝穿过去,另一面是否如订书钉一样水平,否则会不会影响转动,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