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节能灯呆着没事闪烁,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14):
节能灯闪烁,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是这个样子的,2018年二季度的灯,65W

上盖一翘就开了,很好拆。我也不太懂,这个应该是恒流驱动吧,元器件瞅着不少,记得led的驱动板就是少少的几个元器件,这个应该比led的耐用吧。

观察了一下,有一个电容鼓包了,应该大概可能是这个坏了吧,规格是400V10UF的,回头某多多整一个去换上,灯修好的话接着用。
再请教一下,我在别的灯拆了一个400V22UF的可以换上用吗?记得电压高可以替换,那么容量高可以随便换吗,谢谢大神指点一下。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A:
22UF可以用~

网友:
节能灯都快被LED替换的差不多了

网友B:
22UF的是可以用的

网友:
10uF400V,你这个灯实际功率顶多40W。虚标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UF可以用~

好的,谢谢了,我回头换上去。我翻了翻我以前的帖子,前几天刚扔了一个新的镇流器,里面的电容就是400v10UF的,有些小郁闷

网友C:
可以用,原设计10uf太小,你这个22都小了,将就吧,太大估计装不下

网友:
另外你这个灯我估计30w都没有

60w以上的,一般电容要干到50uf以上了

网友D:
这种节能灯也是恒流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节能灯也是恒流驱动吗

确实是恒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UF的是可以用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原设计10uf太小,你这个22都小了,将就吧,太大估计装不下

好的,谢谢了,明天换上去

网友:
电容鼓了,只要耐压和容量相同或高一些,都可以代换。但这个灯管都发黑了,可能换过电容也用不久了。

网友:
看这用料大概率是卤粉灯管, 换了电容也不见得好, 灯丝老化后发射电子能力减弱, 灯管端电压升高超限, 还有双向二极管性能劣化, 都会闪烁

网友:
没问题耐电压够高就可以容量高些更好

网友:
这种节能灯也不怎么节能节钱

网友:
400V22U的电容可用,灯管黑了命不长矣,但,能亮就是好灯

网友:
这种灯好像都不多了

网友:
这样的灯还在用

网友:
看到灯管开始发黑了,不知道还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