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电水瓶插头

楼主(2023-12-14):
搜了半天也没有价格合适的,难道日本人做的东西中国人都不行吗,看到的都是倒卖所谓日本货的,价格居然高达75元,抢啊,国产满街都是品字插插插,不好意大家,就不拆了,也没工具

补图:顺便让自己也存起来以后免得忘记了,看大家也不知道里面是啥,今天重新补图,中间是一个厚度4MM长方形磁铁,两边铁片

网友:
磁吸插头,触点应该是合金的~

网友:
磁吸插,线一绷紧就脱开,不是很喜欢。

网友:
插头标成日货好卖高价

网友:
我们用国外的,一个自锁插头600多!

网友:
这种触点应该不耐用吧。

网友:
磁吸插头,一碰就脱

网友:
这样高大上的插头,还没有机会接触到,希望楼主继续拆解或是找到代用方案,以利坛友。

网友:
不如换个国产插座解决问题

网友:
研究一下,如果可以,换成品字插头。

网友:
75抢劫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东东没有一个安规认证,和松下等品牌插头差别较大,估计也是个垃圾

网友A:
这个是哪里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里使用的?

烧水瓶,这个插头没怀,我主要是问问以后若坏了我怎么买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水瓶,这个插头没怀,我主要是问问以后若坏了我怎么买到

自己做一个也不难,找块尼龙或赛钢加工出品字形,打孔并镶入铜插件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也不难,找块尼龙或赛钢加工出品字形,打孔并镶入铜插件就成。 ...

不错,意思就是自己diy一个,方法也不错,但是如果大动方案不如直接改品字插和座

网友:
如果功率不大的话,直接将电水瓶插座换成品字插座,通用一些。

网友:
真的没见过

网友:
磁铁漏在外面,还以为是电接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