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KSH13009H与3DD13009通用的吗?

楼主(2023-12-14):
保险断了,拆开测量2个KSH13009H短路了, 但是搜没有同样型号的,发来的是3DD13009  请问通用的吗?

网友A:
半导小芯可以自己查查参数

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可以通用,13009才是正身,其他前缀后缀都是厂家命名方式,按照半导体命名,完整的应该是3DD13009,很早的时候,国家对于三极管类产品有完整的命名规则的

网友:
基本上型号一样的,参数都差不多,前面大多表示不同厂商。

https://semiee.com/

网友:
获得一个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小芯可以自己查查参数

应该是可以用的!

不会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用,13009才是正身,其他前缀后缀都是厂家命名方式,按照半导体命名,完整的应该是3DD13009,很早的 ...

完整的型号是MJE13009,摩托罗拉厂家的。3DD是国产的型号,图上这个是华晶的。

网友:
我的经验,成对用的地方,比如电子镇流器,尽量用同型号同批号的。单个用的话无所谓

网友:
电源修好通电试机的时候怕

网友:
你觉得保险炸了 又同时炸2个13009,这2个同时炸会是巧合吗?换了能好?

网友:
好些年没有看到3DD开头的三极管了,记得当年有只3DD15和3DD200

网友:
是通用的,他们都是仿造的MJE13009。

网友:
3DD13009,这型号少见,没用过,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