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误插高电压损坏的IC99智能充电器拆修,过程一波三折,故障点如此之小

楼主(2023-12-14):
IC99智能充电器,这玩意很多坛友应该不陌生,优点:镍氢锂电等各种圆柱形电池通吃,可充可放有上位机,缺点:做工确实不咋样。
两年前,买回来不久,误插了吸尘器的充电器,吸尘器是7串锂电,我量了一下电压空载得30V。当时屏幕亮了一下就不亮了,心想完蛋了,肯定里面一锅端了。
额定输入12V,插了30V,电压超的太多,当时拆开看了,也咨询了一下卖家,卖家不能给出有效信息。就放着了,一放就是2年,最近孩子的玩具多了起来,很多镍氢电池用的时间长了也需要鉴别好坏,于是又把它翻出来看能不能修好。

(帖子有点长,但这是这次维修遇到的很有意思的事,拿出来分享下,长贴可能大家都不喜欢,只希望能拯救遇到同样问题的坛友,因为我全网搜索过,有遇到同样问题的网友,但都没有解决方案,嫌长可以看最后总结

拆开后盖,取下主板

正面,现在的症状是上面闪一下屏幕背光后就没任何反应了,电流大概几毫安。

背面其实仔细看看并没有多少零件,下面是功率部分不用管,重点关注上面逻辑部分,也就是牛屎芯片外围。

首先检查的就是LDO,如果LDO挂了其他的就不需要检查了。30V进牛屎芯片和其他IC肯定一波带走,插入12V电源,LDO输出3.3V,说明没问题,丝印7533-1,这颗LDO耐压够高的啊

查查数据手册,耐压能到30V,我输入电压正好也是30V,没烧,这LDO以后我也得买点。。以前都是选耐压18VLDO,上到15V就不敢上了。

然后就是各种检查了,各芯片从外观看都没有烧的痕迹,主滤波电解电容耐压25V,短暂上30V没有放鞭炮,泄压槽正常,应该没坏。MLCC超压一下也不至于击穿,况且MLCC基本都是服务芯片的,LDO没问题,电容理应不会有问题。保险起见挨个测一遍,没有短路的。

期间突然发现,不使用独立12V电源,用可调电源上电竟然偶尔能点亮屏幕且显示正常!但是用12V电源插入5521口就不行,经过多次摸索,总结出规律:可调电源调整到电压小于12V,有一定几率上电成功,或者用可调电源上的开关开关机,即使电压超过12V,成功率也会更高,但都不是百分之百,后者可能60%能点亮,40%无法点亮。

以上至少说明了前面的推理是对的,牛屎芯片没有损坏,所有逻辑都可以正常执行。

那直接拔插插头和通过开关可调电源上电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区别可能是直接拔插时电压是从0一下子到了12V,可调电源开关是电压是从0比较缓慢的(可能有0.5秒)到达12V。

那为什么缓慢上电到12V就可以成功?这该怎么修?以上问题用了一晚也没想明白。拔插插头上电数十次。主滤波换了一个1000微法的想让它充电拉低电压慢点上电,无效。

第二天检查板子的测试点,突然发现有个RST点位,测量电压3.3V,心想点不亮的情况下来个复位试试?

上图RST点位,上电点不亮时,RST对地短接一下,即可自动启动成功!这就好办了,打算直接安装一个硬件复位按钮,上电后点不亮硬复位一下,能用就行。

刚要动手又捋了捋逻辑:这个情况是不是说明插上插头上电时单片机没有成功复位,导致点不亮,而慢慢上电单片机有时间复位所以有机会点亮?
查了一下电路,RST点位通过一个100K电阻上拉一个电容对地,就是类似51单片机自动复位电路,上电时电容充电拉低RST电压实现复位。
那我加大一下电容容值会不会解决问题?直接在原电容上并了个105电容,1微法。

继续测试,次次成功,无论怎么上电都正常点亮。

本以为维修就结束了,虽然知道没有找到真正病因,但是病看起来是治好了。裸板上电各功能都试过了,均正常。

结果装机后有了新症状,上电后屏幕全亮,以为屏幕压太紧了,松螺丝也不管用。
又是一顿检查,装壳和不装壳唯一的区别就是风扇,装壳后多接了一个风扇,还能是风扇影响了上电?

风扇拆下来测量一切正常,给12V电压正常转。

再次把主板拆出来,果然不带风扇就可以正常亮。还真是风扇的原因!

插上风扇就不行,屏幕全亮。很是邪门

又一顿检查,我注意到了它,风扇的驱动三极管,丝印1am,一个普通的NPN管,射级接地,集电极接风扇负,基极接MCU,MCU给高电平时风扇转。
板上测量,BC竟然是短路的。

拆下来测量,BC还是短路的,这颗三极管挂了,而且是基极集电极短路!三极管还能这么损坏吗?

找来料板,拆下一个同样的丝印1am三极管焊上去。

这是1AM型号MMBT3904手册。

结果是满血复活!!

分析,1AM三极管BC击穿,上电时12V电源经风扇、风扇滤波电解电容加到B脚上,B脚连接牛屎MCU,导致MCU工作异常,表现为上电无法复位。于是有了上面的故事。
简单画个图

更换后把原来复位用的电容拆掉后也可以正常工作了,拆下来的电容别浪费,并到了滤波电容上

还有时间,找出来以前打板焊接的CH224诱骗板子,顺便给它升个级。让他支持TYPE-C 输入,省的再次插错。

都是晚上干活,无铅焊丝,焊的有点渣

凑合看吧,飞线到电容上

检查了一下线路,功率部分到LDO电容走线很细,正极再飞一根到原来的插座上。

装上后盖。

完美收工!!

总结:IC99误插30V电源,屏幕无显示,测量LDO输出3.3V正常,经检查和实验,复位电路电容加大可解决问题,装机后出现新问题,又经检查风扇驱动三极管1AM损坏,真正原因找到。更换后修复。如此小问题修了整整2晚上,可谓一波三折,希望能给遇到同样问题的坛友一点点帮助。

网友:
哈哈哈哈
还真没猜的是风扇短路了

网友:
确实是高手,整个过程分析的有理有据

网友A:
确实奇怪,控制三极管的是个输出口,基极电流无需太大肯定串了个k级的电阻,即使12v反向击穿BC结通过电阻也难引起MCU工作异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奇怪,控制三极管的是个输出口,基极电流无需太大肯定串了个k级的电阻,即使12v反向击穿BC结通过电阻也 ...

风扇上还并了一个大电解电容,而风扇内部可能有二极管,我试过反接不转。上电时电容要充电,基级电压会大于3.3V,给到单片机导致异常吧,电压慢慢升高的话b级电压不会超过3.3v,单片机复位正常;启动后再硬复位同理,电容充满了,b级恢复低电位,复位成功。

网友B:
你的这个充电器和BC3100好像一样。充电电流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充电器和BC3100好像一样。充电电流是多大的?

和BC3100就是有一些渊源,功能应该是一样的,电流最大能上到多大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IC99功能上确实不错,就是五金件差了点。

网友C:
看到大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大电阻了

大电阻放电测容量用的

网友:
挺厉害的,我有个智能充电器主控烧了,唉

网友:
维修思路写得很详细。

网友:
有理论有实践分析,支持楼主

网友:
果然是个很好的帖子,不愧为大师作品。很有意思。恭喜加精!

网友:
5v充电宝输出用的啥芯片?

网友:
有实践分析,理论和经验都很高。

网友:
我们同款一表,同品牌一表,共两表
几年前买的,都忘记了,侧面USB 连接上位机吗?
软件的名称叫什么?
最后,想说你行文流畅,语言天赋极高。写脱口秀去吧

网友:
还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