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手电钻发出嘎嘎的声音

楼主(2023-12-14):
一开始是插电的那个,钻头卡在工件里,然后发出嘎嘎的声音,几天以后米霍克充电钻也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钻头卡住,手电钻里面发出嘎嘎的刺耳的声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不能修理?

网友:
是卡住之后这样?会不会齿轮掉齿了

网友:
扫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齿轮错位或者损坏  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
应该是夹头和钻头之间打滑了。仔细看看就能看出来。

网友:
有齿轮就能修

网友B:
咱这可是拆机之家啊,都不舍得拆开看看吗?这个比锂电钻的波箱简单多了

网友:
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不拆开怎么知道故障呢,上B超、CT、还是核磁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错位或者损坏  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好的,那我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这可是拆机之家啊,都不舍得拆开看看吗?这个比锂电钻的波箱简单多了 ...

哎哟,这几天手上事太多了,忙得昏天黑地的,本来准备发几个拆机贴的,结果一直没时间,要拆的东西都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开怎么知道故障呢,上B超、CT、还是核磁共振

我是想能修就拆开修修,不能修就直接换掉,家里老婆孩子事太多了,一时也没法搞啊。

网友:
拆开看看,大概率是齿轮问题

网友:
齿轮磨损打滑咬不住。我有个东成10A三十几块买了个齿轮总成带夹头换上就好。

网友:
宝塔钻都是三角柄的,钻夹头三个爪夹持在钻头柄部三个平面上,如果这样都能打滑,那得说明啥?
第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掏钱找人吧。
第二,家伙事太次,连最基础的功能都不好保持。
第三,没有相应的基础知识,钻头装夹错误或者切削要素选取不当。
第四,对应被加工材料选取刀具错误

网友:
嘎嘎响应该是齿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