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飞毛腿SPK-M108移动电源

楼主(2023-12-15):
这个系列的移动电源很坑,先后买了三个版本,二三版的质量真的很差,要用的时候才发现坏了并且都是板子坏了。
都是没有怎么使用,就是长假期间才用,平时都是在睡觉,使用次数不超过30次/年。
买的第一版电芯容量6200毫安时,到现在10年了还好好的,就是电池容量衰减了很多,勉强能给12pro充一次。
拆的这个第三版的问题是时好时坏,有时充不满充着充着电量回到0%,有时充满到100%后,拔掉充电线后电量瞬间就到0%。

开拆这是第二次拆,
第一次出问题时拆过一次没有拆开,后来它自己又好了就 ,
现在问题重现充电到100%拔掉充电线电量瞬间到0%▼

特意磨了一个撬棒▼

想无损拆开,开始一直撬顶部,
撬开好大的缝盖子快撬折了还是拆不开,意识到不是这样拆的,
应该是从底部拆,底部更难撬,又返回去撬顶部,来回几次最后专攻底部拆开了▼

底部盖子拆下后,得用剥线钳手柄从底部往上顶电芯才能把电芯拆出来▼

想要无损拆开是不可能的,还是被撬棒刮了两道痕▼

电芯总算拆出来了,电芯是嵌在电芯架里▼

电芯看不出有鼓的迹象▼

测电芯电压在3.2V左右▼

线路板凭肉眼看不出有虚焊,芯片与阻容元件过一遍焊。大神来科普下这几个芯片的分工▼

有芯片没有丝印▼

转换板接上其他电池放电正常▼

用万用单节保护给电池充电▼

充满后装回外壳测放电容量▼

把这个泡棉揭掉,再贴一层高温胶带,这样方便电芯塞进取出▼

电芯容量并没有衰减到80%以下,容量还有91%
测得放电容量▼

测完容量再充电,基本正常,也不知是修好的还是它自己好的,
就这样了,以后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再看吧,拆修结束

网友:
就是电池过放了引起保护了呗

网友:
液晶屏比显示灯还是要好些。

网友:
现在充电宝都泛滥了,捡个二手的随便用

网友A:
扔了!有时候碰到毛病不断的电器确实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了!有时候碰到毛病不断的电器确实很烦.

数显单片机复杂,容易出问题。我的禾心意充电宝风扇,充满启动输出关不掉,几天后掉到百分之60才停止。充电宝上百分比不准,有时不到零突然断电,有时到零还能用段时间。

网友:
没鼓包的吗

网友:
现在充电宝都是软包电池了

网友B:
家里以前有几个全铝合金一体的。鼓包了就拆不了

网友:
感觉罗马仕的比这好

网友:
这东西没仪器不好办

网友:
有软件测试放电曲线好评~~

网友:
这拆壳难度挺大啊

网友:
内部还算不错

网友:
软包电池不如18650

网友:
飞毛腿做电池的,还是比组装厂罗马仕好一点点。
古董充电宝能用就是赚到。软包电芯设计寿命也就三年。

网友:
飞毛腿做电池的,还是比组装厂罗马仕好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以前有几个全铝合金一体的。鼓包了就拆不了

小心把气放了,应该就可以拆出来,不是垂直戳穿几层电芯圈绕层,只是水平戳穿一层短路电流不会很大,最安全是把电芯电量彻底放光,反正电芯都已经废了,先把电量放到电压零点几伏,然后两个电极直接短路放它24小时,它就没脾气了

网友:
同质化太多了,就这个样子吧,感谢分享

网友:
电池放电过大也会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