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旋钮式鞋带

楼主(2023-12-14):
如图,这种鞋带确实好用,首要好处是没有鞋带乱甩鞋子脏得很慢,其次就是穿脱很方便

这次鞋带断了,让卖家寄替换的过来,但是发现这个旋钮做的死扣位,强行拆开可能会损坏,就想了个办法把鞋带接起来。

断头两端折叠,压上两个订书钉,两头再分别用两个订书钉把开口端给箍住。

外层打热熔胶,完成。

网友:
我是来看拆旋钮的,结果你接了根鞋带

网友A:
我是想看怎么修复旋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看怎么修复旋钮的

这个真没办法哈哈,看过结构图,真有金主出模具钱我还是能画一个的,3D打印强度不行

网友:
试着换根新钢丝

楼主:
本来想换,撬那个旋钮的时候发现会把扣位撬断或者失去弹性,最主要还是也撬不出来,就放弃了

网友:
拿吹风机把热熔胶吹软然后重新塑形 能好看点

网友B:
其实用一个铜的或者铜镀铬的小号接线柱,把鞋带当电线一样放进去,然后螺丝压紧就行,美观实用。如果是8000或10000的球鞋限量款,可以配金的或铂金的接线柱,逼格就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一个铜的或者铜镀铬的小号接线柱,把鞋带当电线一样放进去,然后螺丝压紧就行,美观实用。如果是8000 ...

事后想起来用压线帽,但是手头只有压0.5平方电线的那种

网友:
以为数据线代替鞋带

网友:
这个是不是能装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