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插排:别想打我主意

楼主(2023-12-14):
想升级一下更换成3米的线,结果到手一看超声波焊的,要升级就得毁容貌,只得放弃打主意的念头

网友:
这么厉害呀,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A:
拆开可能有惊喜我前几年在天猫买了个飞利浦排插,看上去做工一流,外观哪哪看都是一线大厂范,好像年初的时候吧USB口使用的时候听到了滋滋声,怀疑可能充电模块出问题了,拆开准备维修,结果那一体铜条又细又薄,真的是连三线品牌都不如,当时就把我给气哭了怪不得说飞利浦现在都是挂牌的了,就一个外观能看

网友B:
都不用异性螺丝了,直接上超声波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开可能有惊喜我前几年在天猫买了个飞利浦排插,看上去做工一流,外观哪哪看都是一线大厂范,好像 ...

有拍图片吗?分享曝光一下

网友:
飞利浦插排类似南极人都是贴牌货

上大锤,超声波也能开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拍图片吗?分享曝光一下

好像是没拍,那个排插我本来放在桌面上用的,偶尔会插一些功率比较大的设备,发现问题后不敢用了就拿去插光猫和路由器了,不用过大电流,我找了下购物记录,放上来看下
这货还带WIFI的,看起来挺牛的,没想到败絮其中

网友:
现在插排估计也就公牛正泰类的稍微好点吧,其它都差不多

网友:
超声波算什么,给它来一波儿超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可能有惊喜我前几年在天猫买了个飞利浦排插,看上去做工一流,外观哪哪看都是一线大厂范,好像 ...

飞利浦小家电全部是贴牌产品

网友:
居然用超声波焊接,这是不允许拆么?

网友D:
现在的厂家真是挖空了心思,不让拆就不拆吧

网友:
买延长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厂家真是挖空了心思,不让拆就不拆吧

复杂或者有高压危险的家电不让拆是为了用户的安全,排插不让拆估计就是为了掩饰内里的用料注水了

网友:
飞利浦只剩下自己的医疗行业是NUMBER ONE,其他都是贴牌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用异性螺丝了,直接上超声波焊了。

防拆技术又进步了

网友:
拆友的口号:没有我不能拆的修友口号:没有我修不上的

网友:
不能拆的排插坚决不买,手握数码之家螺丝刀不怕异形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