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新能源从车取电器制作 比亚迪 埃安 大众ID 国产车型均支持

楼主(2023-12-14):
咸鱼淘了个9孔充电枪 简陋才70多元 成色还不错  要知道现在新能源已经被炒的老高了 直流桩配件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平时买个拆机枪头都是要一百六七了

打算做从车取电器 那就必须得有充电枪了 先看枪头

直流桩涉及大电流 高电压  汽车工业标准  所以用料很实在  价格自然。。。

做工还挺不错的
成色也很新

拆下卡线卡子

拆枪头 用的三角螺丝

内部走线太多了 又粗  然后就是五花大绑

带有温度检测探头 实际我拆DOstar品牌的里面就省去了温度探头

手柄上带有马达自锁装置  通电后马达动作 卡住按压手柄 防止充电中其他人拔枪  然后带有微动开关之类的  线还不少

这里包裹的是两个1K对地电阻 CC1  CC2 用于检测连接状态 等

要承受做大250A的电流 线径可想而知!!!

接下来开始连接取电协议板  支持特斯拉 比亚迪 埃安 大众ID系列 以及国产车型  有需要模块的可以联系我   枪头 模块 逆变器 机箱  均有提供

先上接线图  超小体积的模块 可以装进枪头中

楼主:
提前做好12V辅助供电电源 车上的九孔是不输出12V的 所以用3个锂电池串联 加个开关  然后做好充电电路 取出来电后 模块是要一直工作的 防止辅助电源没电 可以借个12的电源 一直给电池供电充电

然后再准备好电源线   逆变器  逆变器选用4Kw的即可  野炊带个电磁炉电饭煲足够

网友:
看那两根主电缆确实挺粗的。

网友A:
没有放电功能的车也能外放吗

网友:
我的是自带七孔取电,2.2kw,也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放电功能的车也能外放吗

取车辆电池包的高压直流电以后逆变220V正弦波,需要多一个模块

网友C:
如果没有放电功能的也能放,是不是类似诱骗器一样让车辆认为在充电,直接连通了电池和充电线,这样充电线上就有电池包的高压电了?

网友:
电缆捆扎不专业

网友:
线是够粗,捆的是够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放电功能的车也能外放吗

可以  等于是模拟充电桩让车辆打开充电模式 此时车上继电器吸合 直流电就外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放电功能的也能放,是不是类似诱骗器一样让车辆认为在充电,直接连通了电池和充电线,这样充电线上 ...

是的  就是这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车辆电池包的高压直流电以后逆变220V正弦波,需要多一个模块

是的  用我帖子上的模块即可

网友:
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不简单吧。

网友D:
这个不错,奇瑞小蚂蚁用正合适,大概要多少钱一套

网友:
这都做出来了啊,悄没声的哈,也不去主贴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外放取电的,能省几千块了吧

网友:
交流充电的插混车呢?能搞吗?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膜拜。社区高手众多啊,所见皆可学。

网友:
汽车不会发现异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奇瑞小蚂蚁用正合适,大概要多少钱一套

协议模块200一个  暂时     以后均摊开发成本后再降价      直流枪拆机的带线200一个   模块200  逆变器4KW的 三百多 再几十块钱买个机箱  插座  电压表    千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