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直钉枪有多大劲

楼主(2023-12-14):
最近想干点活,需要在墙上钉卡子,气泵准备自己做了,就是气钉枪不知道怎么选,二手直钉的几十元,钢钉的二手还一百多,太贵了。直钉这个有多大劲,钉子打墙能露多少?

网友A:
我有把ST38的钢钉枪,打墙都有点勉强,有时钉子露一段在外面,混凝土更别想了,25的钉有时都只能打一半进去,所以,普通直钉想都别想。

网友B:
炮钉枪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把ST38的钢钉枪,打墙都有点勉强,有时钉子露一段在外面,混凝土更别想了,25的钉有时都只能打一半进去 ...

就是砖墙,不是混凝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钉枪了解一下?

看了,会不会被查水表?

网友:
还是射钉枪给力,成本高

网友:
砖墙还是老实一点打膨胀管
直接钉进去会松

网友C:
如果是砖墙的话,最简单就是瓷砖头配个手电钻,开6mm的孔,用8mm的胀塞。
瓷砖专用头对付砖墙很好用。

网友:
T钉打个木头、轻钢龙骨还是可以的,墙面就算了吧。钢钉枪打混凝土墙有时还打不进去呢

网友D:
ST60的钢钉枪,38的钢钉上砖墙是没问题的,可以全打入,我现在就用这个钉线槽。

网友:
现在有锂电的水泥钉枪,不用瓦斯气,不用空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会不会被查水表?

普通工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砖墙的话,最简单就是瓷砖头配个手电钻,开6mm的孔,用8mm的胀塞。
瓷砖专用头对付砖墙很好用。 ...

打卡子,一面墙三十左右卡子,一个卡子2个孔,就得60多个点,少量用电钻还行,太多了。

网友:
肯定超过1.8焦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60的钢钉枪,38的钢钉上砖墙是没问题的,可以全打入,我现在就用这个钉线槽。 ...

是st64的枪吧?没找到60

网友:
看你有多少活啊,手动钉枪和炮钉枪,都是只需要大几十块钱一套,一个钉线槽一个钉角码,都挺好用的,主要看需求。

网友:
那种炮钻枪爽,淘宝有卖,力大,方便,不占地方。

网友E:
一百块钱咸鱼拍把瓦斯钉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百块钱咸鱼拍把瓦斯钉枪

正解,瓦斯枪很好用,就是声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