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能用十年以上的led灯泡

楼主(2023-12-14):
14年开始流行led时自己掏宝买套件组装的,装了十来个,当时成本要十元一个,不含自己手工费。
装上使用的到现在没有一个损坏,大家看看当时是什么结构。

网友:
只要散热性能好,电源稳定,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A:
灯珠就怕过热  散热好能用很久  就是不知道你这个光衰厉害不厉害

网友:
当年我也弄过不少,都给亲戚朋友拿去用了

网友:
能用十年以上,说明散热不错。

网友B:
当时我也是组装了不少,多数都要换灯珠,驱动没坏过,不过那时候的LED灯珠能效应该都不太好,5730灯珠现在好像用得比较少了吧,反正买的成品球泡没看到有用的。

网友:
自己组装的用料足

网友:
散热好+恒流电源,当时也买过几个,质量现在的普通led不能比

网友:
实际完全看灯珠质量的。。。
国内第一批LED都这样的。
用的不知道哪里来的拆机灯珠。实际寿命非常堪忧,一两个月就不行了。。。

后面贴片灯珠明显的寿命长

网友:
这种小品牌的驱动电路用料比较差,我拆开看了一下,先不说电路,都是用的三四五线品牌的105度电容。
拆了另外一个品牌的球泡,是大牌的130度耐高温长寿命电容。

网友:
没有看到电路呢?

网友:
最早的LED灯泡是草帽灯珠,后来是1W黄豆灯珠,5730已经是后期了

网友C:
早些年比亚迪的3wLED灯不知道坛里有没有人用看,看起来不错,好像卖两百多块钱一个,没舍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也是组装了不少,多数都要换灯珠,驱动没坏过,不过那时候的LED灯珠能效应该都不太好,5730灯珠现在 ...

5730吸顶灯用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些年比亚迪的3wLED灯不知道坛里有没有人用看,看起来不错,好像卖两百多块钱一个,没舍得买。 ...

3w200多,没买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就怕过热  散热好能用很久  就是不知道你这个光衰厉害不厉害

还可以,但是肯定没有新的时候亮,但下降了多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没有看到驱动电路,散热还行。

网友:
散热好的话,只要电源不出问题,10年根本不算长。